音响开关机POP声/爆破声最新解决消除方法

楼主(2018-11-09):
D类音频功放IC应用实例
POP声是指音频器件在上电、断电瞬间以及上电稳定后,各种操作带来的瞬态冲击所产生的爆破声。
   下文结合自身在推广小功率D类音频功放IC的过程中遇到的设计问题,就音频系统开关机POP声的解决思路和大家分享一下。

降低或去除POP声方案:

             检查并确认D类功放IC音频输入端电容的值(左右声道各两个)均为104或更小(4个电容值必须相同);

原理说明:

POP声产生的原因与输入电容有关,主要是输入电容充放电造成了POP声,所以输入电容适当减小可以减小POP声。

方法一:D类功放IC关断脚SDL和SDR对GND接电容(见下图)。

             原理说明:

               SDL和SDR为低电平有效,当其处于低电平时电路处于关断状态,所以一上电就使电路处于关断状态就不会产生POP声。原来的电路一上电关断脚是高电平,关断功能失效,所以在该脚对GND接一个22uF左右大电容后,关断脚由于需要对电容充电,所以D类音频功放IC上电以后,关断脚不能马上达到高电平,当电容充电到一定状态后,关断脚达到高电平,D类音频功放IC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利用电容充电的时间差,可以避开POP声的产生。电容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方法二:修改D类音频IC的MUTE端部分外围(具体修改方法见下图中红色圆圈内部分内容)。

原理说明:

原来电路中MUTE脚一上电处于低电平状态,此时MUTE功能失效,D类音频功放IC可以正常工作,对电路进行修改在MUTE控制端串入电阻6R14,对VCC接4.7uF左右电容后,电路上电后MUTE端电容进行充电,所以该脚上电后先是高电平,接着6R14进行放电,MUTE端电压值慢慢降低到低电平。所以使用MUTE与VCC的上电时序也可以避开POP声部分。电容6C23的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该电容值越大,MUTE与VCC错开的时序越久。

网友A:
纯模拟转PWM采样然后D类输出的,应该只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的东西,那种直接由数字直接生成PWM输出的数字D类功放才应该是今后的方向。
比如ST公司的DDX系列芯片,TA的也有不错的系列芯片,都支持IIS--PWM功率输出。
而这类芯片,由于采用了纯数字技术,根本不会出现开机POP声。我们只需要在功放芯片的控制信号中加入对应的指令,就可以实现静音、淡出、淡入等任意开机音响效果,完全不需要我们对硬件进行另外处理。
关键是,抛弃了DAC---模拟---PWM编码的过程,直接是D---PWM。可以想象中间能减少多少的失真过程。

楼主:
模拟的,是必须要加一个隔置电容,这是无法避免的,数字的是直接连接的,所以不存在有POP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