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蜂鸣器驱动电路错在哪

楼主(2018-11-09):
9V输入都还比较大声,28v就输出一直为高,没声音

网友A:
如果蜂鸣器上的电压达到了28V的预定电压,问题就出在蜂鸣器了;
如果不是有源的蜂鸣器,请用交流方式驱动,并调整好输出级的参数,比如输出 负载电阻的选择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B:
蜂鸣器分好几种,有源,无源,压电。每种驱动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C:
DS电压提高后,Qg会增加很多,是正比的。而你栅极电阻和驱动电阻都非常大,虽然无源的频率不高,但是还是怀疑是不是电压升高后,MOS管驱动太慢造成输出不足。适当减小R14、R12的电阻值,在MOS栅极并联一个12V稳压管(针对DS变化很大的,这个很有必要)。再驱动看看吧。

我用示波器量了,的确是MOs驱动太慢,输出一直是高的,还有一个问题,ss8050的集电极电压怎么最高值也在28V左右,都高于他的极限ce电压了,上面不是用电阻分压了吗,怎么还那么高,另外,减小R14和R12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电压提高后,Qg会增加很多,是正比的。而你栅极电阻和驱动电阻都非常大,虽然无源的频率不高,但是还是怀 ...

这是G脚波形,帮忙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C:
当三极管截止时候,BEEP端是低电平,所以,8050管子承受的是CBO而不是CEO,是40V,耐压不是问题。
你上面47K和100K在截止时候,是串联的,没有任何分压作用,说到分压,这个只是对mos管栅极有个分压而已,对三极管耐压不存在分压概念。
由于栅极电容的存在,方波驱动是需要对栅极进行充放电,减少栅极并联电阻和三极管串联电阻,就可以增加充放电速度,才能达到合理的栅极电压值。这就是你栅极上面基本上没有波形的原因。那2个电阻太大了。

换成4.7和10就行了!看来我对mos管理解太少了,上学只讲三极管,mos内容都跳过的
我换小点试试

网友D:
可以减小100k电阻的阻值,几k就可以了,看看28V时蜂鸣器咋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三极管截止时候,BEEP端是低电平,所以,8050管子承受的是CBO而不是CEO,是40V,耐压不是问题。
你上面4 ...

当三极管截止时候,BEEP端是低电平,所以,8050管子承受的是CBO而不是CEO ??

请问这话何解,现在Vce上有28Ⅴ,不会坏吗?

@xilibubo1 :但是完全导通时,c级为什么有28V???三极管导通时,其c极有28V,不可能吧?
@xilibubo1 :你反一下肯定行就对了,20V的PMOS管 G极要拉倒6-8V才能完全通过去
截止时他说的对不对我不清楚,但是完全导通时,c级为什么有28V,电压R12 、R14过来不是已近分压了吗

网友F:
可能错在用MOS管。。。

网友G:
你G极电压拉的还不够低
朋友把R12和R14的电阻位置给反一下R23电阻好浪费,接到R19前面去

驱有源蜂鸣器电阻串联限流即可,用3401有些浪费

@xilibubo1 :可以考虑换20V压差的Ao3407或Ao3409,上拉取75K-100K, 下拉取100K,G极电压14V-16V就可以满足了
有9V还不够吗,最大只能承受gs 12v压差啊,无源的

网友H:
先明确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

网友I:
估计MOS管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DS电压提高后,Qg会增加很多,是正比的。而你栅极电阻和驱动电阻都非常大,虽然无源的频率不高,但是还是怀 ...

"但是还是怀疑是不是电压升高后,MOS管驱动太慢造成输出不足"   你好,为什么S端电压由9V变成28V之后,MOS管的驱动就变慢了呢???他删极的电阻不是没变吗  ???求指导,谢谢!

网友K:
示波器看一下驱动波形和蜂鸣器的波形,就明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但是还是怀疑是不是电压升高后,MOS管驱动太慢造成输出不足"   你好,为什么S端电压由9V变成28V之后,MO ...

就没好好看我们的回复吧,已经在第一个回复里面,说了,MOS管Qg是和DS电压比例的,电压越高,Qg越大,而我们对MOS管的驱动,实质就是需要对抗Qg,充满Qg,管子开通,放掉Qg,管子关闭。

网友L(2020-12-07):
引用 网友G:
你G极电压拉的还不够低
朋友把R12和R14的电阻位置给反一下R23电阻好浪费,接到R19前面去

我怕你脑壳进水了,再拉低就怕把MOS的GS搞掉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G极电压拉的还不够低
朋友把R12和R14的电阻位置给反一下R23电阻好浪费,接到R19前面去

会分析MOS管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