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能使用多通道ADC吗?如何配置?

楼主(2018-11-09):
N76E003 能使用多通道ADC吗?如何配置?N76E003 能使用多通道ADC吗?如何配置?

网友A:
可以呀,只要按照多通道ADC芯片的说明连接配置就行了,不过受到N76 003的硬件限制,可能不能完全发辉AD的性能;

网友B:
使用ADC的多个通道,是一般带AD的芯片基本功能。003当然也是。
配置好ADC基本模式后,只需要切换对应的ADC通道寄存器位。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任何通道,当然,前提是该通道IO必须切换到输入模式,最好屏蔽该IO的数字功能。
切换通道后,必须注意ADC采样时间....

网友C:
可以的。手册有操作方式。

网友:
结果ADC都可以使用。

网友D:
来回的切换通道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