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再问网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8-11-10):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STM32F767控制网口,板子是抄的正点原子开发板的。
原理图见附件。
原理图是触摸屏.schdoc,PCB是试验机6.PcbDoc。
板子做出来后,焊上芯片,用网络调试助手调试,根本连不上。
我买的开发板上的网口则通信正常。
一开始12.1k电阻没有,拿11k代替,通信不上。后来买了12.1k的电阻,焊上还是不行。
请高手检查一下我的电路,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板子接网线上电,  打开网络助手,设置好本地IP地址和本地端口号,点击连接,按钮不变红,连接不上。

网友A:
你的网口根本就没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口根本就没连线。。。。

连了,真的连了,我不骗你

网友A:
QFN的IC,新手焊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虚焊短路都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了,真的连了,我不骗你

你的文件看起来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的IC,新手焊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虚焊短路都比较多。。

我焊工确实不行。那是我们老板焊的,他也是现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看起来没连。。

奥,我忘了,确实没连,我飞了四根线

网友A:
一般的,你如果用了四层板,第二层整个用做地平面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你如果用了四层板,第二层整个用做地平面是比较好的。

谢谢

网友A:
先找别人的板子看看,还有这个IC的布线指南什么的,重新画一个吧

楼主:
这种网口座是不是内置变压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网口座是不是内置变压器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变压器的吧。。

网友A:
一般的,RJ45的座子是没有变压器的,除非它是专门的带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RJ45的座子是没有变压器的,除非它是专门的带变压器的。

谢谢!我看开发板上也是这样的座子,而且原理图跟我一样。开发板通信正常。
不同的是,他那个上面有字。HanRun
HR911105A
17/25

网友A:
你。。。。一定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是故意的。。。

大神,你知道吗?知道了告诉我,我真不是故意的

楼主:
戈卫东大神,是不是开发板上的网口座是内置变压器的,
而我买的那个没有内置变压器。
麻烦您给我确认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焊工确实不行。那是我们老板焊的,他也是现学的。

照这么说,很可能就是没焊好……
要做的就是找个熟练焊工重焊或者外发出去贴片打样。靠自己去找也不是不行,只要能等得起,有耐心就可以,用放大镜慢慢看、对照手册测量管脚是否虚焊或跟其它地方短路、用示波器对照手册看管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么说,很可能就是没焊好……
要做的就是找个熟练焊工重焊或者外发出去贴片打样。靠自己去找也不是不 ...

好的,谢谢!麻烦你再帮我看看那个网口座是不是内置变压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麻烦你再帮我看看那个网口座是不是内置变压器的?

就像开发板那个一样,你把它翻过来找到型号,去搜型号看一下内部原理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开发板那个一样,你把它翻过来找到型号,去搜型号看一下内部原理图就知道了。 ...

谢谢!我找到了。还有,那要是没有字是不是就是不带变压器的?我愚钝,还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还有,那要是没有字是不是就是不带变压器的?我愚钝,还请多指教。
...

你发的这个图是有;你焊的就不知道了。
建议查一下采购记录,是买了什么型号;
或者直接跟开发板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图是有;你焊的就不知道了。
建议查一下采购记录,是买了什么型号;
或者直接跟开发板对调一下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了,真的连了,我不骗你

用网口连的

网友D:
MDIO加上拉,你可以测下晶振、REFCLK还有各个引脚的信号对不对,REFCLK的干扰挺大的,下面是我以前调通的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E:
一根一根信号量啊  RMII 或是MII  再仿真程序看卡在哪里
或是说 网络信号 都没进网络IC  一步一步查 我是过来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变压器的吧。。

有的

网友F:
你看下是无法识别还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根一根信号量啊  RMII 或是MII  再仿真程序看卡在哪里
或是说 网络信号 都没进网络IC  一步一步查 我是过 ...

我仿真看了,程序大部分情况下卡在初始化那儿,有时候会正常过去,都运行到发送数据那个地方了。
可是网络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从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单片机也收不到。

楼主:
焊上带内置变压器的网口座还是不行。我用示波器测波形,好像有波形。
TPTX+,TPTX-,TPRX+,TPRX-都是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看了,程序大部分情况下卡在初始化那儿,有时候会正常过去,都运行到发送数据那个地方了。
可是网 ...

先要将 硬件  复位 配置RMII等一系列操作完后, 建立 SOCKET 然后才是网络助手, 用它 就表示成功了.

楼主:
REFCLK信号波形 3.zip (310.13 KB, 下载次数: 0) 各位大神看看对不对

楼主:
错了,那个是复位脚,不停复位

楼主:
//LAN8720初始化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失败
u8 LAN8720_Init(void)
{
    u8 macaddress[6];

    INTX_DISABLE();                         //关闭所有中断,复位过程不能被打断!
    PCF8574_WriteBit(ETH_RESET_IO,1);       //硬件复位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RESET);        //PB1置1
    delay_ms(100);
    PCF8574_WriteBit(ETH_RESET_IO,0);       //复位结束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SET);        //PB1置1
    delay_ms(100);
    INTX_ENABLE();                          //开启所有中断

    macaddress[0]=lwipdev.mac[0];
        macaddress[1]=lwipdev.mac[1];
        macaddress[2]=lwipdev.mac[2];
        macaddress[3]=lwipdev.mac[3];
        macaddress[4]=lwipdev.mac[4];
        macaddress[5]=lwipdev.mac[5];

        ETH_Handler.Instance=ETH;
    ETH_Handler.Init.AutoNegotiation=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使能自协商模式
    ETH_Handler.Init.Speed=ETH_SPEED_100M;//速度100M,如果开启了自协商模式,此配置就无效
    ETH_Handler.Init.DuplexMode=ETH_MODE_FULLDUPLEX;//全双工模式,如果开启了自协商模式,此配置就无效
    ETH_Handler.Init.PhyAddress=LAN8720_PHY_ADDRESS;//LAN8720地址
    ETH_Handler.Init.MACAddr=macaddress;            //MAC地址
    ETH_Handler.Init.RxMode=ETH_RXINTERRUPT_MODE;   //中断接收模式
    ETH_Handler.Init.ChecksumMode=ETH_CHECKSUM_BY_HARDWARE;//硬件帧校验
    ETH_Handler.Init.MediaInterface=ETH_MEDIA_INTERFACE_RMII;//RMII接口
    if(HAL_ETH_Init(&ETH_Handler)==HAL_OK) return 0;   //成功
    else return 1;  //失败
}
老是初始化失败

楼主:
今天网口终于通了,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