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区别焊盘和过孔_过孔与焊盘的区别

楼主(2018-11-10):
焊盘与过孔设计
元器件在印制板上的固定,是靠引线焊接在焊盘上实现的。过孔的作用是连接不同层面的电气连线。

(1)焊盘的尺寸

焊盘的尺寸与引线孔、最小孔环宽度等因素有关。应尽量增大焊盘的尺寸,但同时还要考虑布线密度。为了保证焊盘与基板连接的可靠性,引线孔钻在焊盘的中心,孔径应比所焊接元件引线的直径略大一些。元器件引线孔的直径优先采用0.5 mm,0.8 ma△和1.2 mm等尺寸。焊盘圆环宽度在0.5~1.0 mm的范围内选用。一般对于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的焊盘直径尺寸为1.5~1.6 mm,相邻的焊盘之间可穿过0.3~0.4 mm宽的印制导线。一般焊盘的环宽不小于0.3 mm,焊盘直径不小于1.3 mm。实际焊盘的大小选用表8-1推荐的参数。

如何区别焊盘和过孔_过孔与焊盘的区别

(2)焊盘的形状

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形状的焊盘。常见的焊盘形状有圆形、方型、椭圆型、岛型和异型等,如图10所示。

如何区别焊盘和过孔_过孔与焊盘的区别

圆形焊盘:外径一般为2~3倍孔径,孔径大于引线0.2~0.3 mm。

岛型焊盘:焊盘与焊盘间连线合为一体,犹如水上小岛,故称岛型焊盘。常用于元器件的不规则排列中,其有利于元器件密集固定,并可大量减小印制导线的长度和数量。所以,多用在高频电路中。

其他形式的焊盘都是为了使印制导线从相邻焊盘间经过,而将圆形焊盘变形所制。使用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3)过孔的选择

孔径尽量小到O.2 mm以下为好,这样可以提高金属化过孔两面焊盘的连接质量。

PCB中过孔和通孔焊盘的区别
在PCB设计中,过孔VIA和焊盘PAD都可以实现相似的功能。它们都能插入元件管脚,特别是对于直插(DIP)封装的的器件来说,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在PCB制造中,它们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1. VIA的孔在设计中表明多少,钻孔就是多少。然后还要经历沉铜等工艺步骤,最后的实际孔径大概会比设计孔径小0.1mm。比如设定过孔0.5mm,实际完成后的孔径只有0.4mm。

2. PAD的孔径在钻孔时会增加0.15mm,经历过沉铜工艺后,孔径比设计孔径稍大一点,约0.05mm。比如设计孔径0.5mm,钻孔会是0.65mm,完成后的孔径是0.55mm。

3. VIA在某些默认的PCB工艺中会覆盖绿油,它可能会被绿油堵住,无法进行焊接。测试点也做不了。

4. VIA的焊环最小宽度为0.15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便保证可以可靠沉铜电镀。

5. PAD的焊环最小宽度为0.20mm(通用工艺情况下),以便保证焊盘的附着力量。

如何区别焊盘和过孔_过孔与焊盘的区别

PCB设计中过孔能否打在焊盘上?
在设计PCB板时,有时因为板子面积的限制,或者走线比较复杂,会考虑将过孔打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一直以来都分为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但总体而言,根据笔者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在焊盘上打过孔的方式容易造成贴片元件的虚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慎重使用。现将两种观点简述如下。

支持: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很少会放贴片元件,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

反对:一般贴片元件可以彩用回流焊工艺或波峰焊工艺中的一种,波峰焊要求焊盘密度不宜太高,焊盘太密容易造成连锡短路,贴片IC脚都比较密,采用回流焊则是首选方案。而插装文件则只能采用过波峰焊方式。

关于波峰焊和回流焊在网上能找到不少介绍。搞PCB设计的工程师们请先了解一下这些生产工艺才知道如何去设计。

Protel里面有Fanout规则,就是禁止把过孔打在焊盘上的。传统工艺禁止这么做,因为焊锡会流到过孔里面。现在有微过孔和塞孔两种工艺允许把过孔放到焊盘上,但非常昂贵,咨询一下PCB厂。最好不要打过孔在PAD上,容易引起虚焊。好好整理一下布局,一个小小的过孔的位置应该还是找的到的。

不过,对于贴片元件,回流焊的时候,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所以慎用

楼主:
来自 3楼

楼主:
Protel 99 SE和AD无铜孔及无铜槽,

网友A(2018-12-21):
优秀的过来人

楼主:
需要更更多资料可留下邮箱

楼主:
欢迎下载资料

网友B(2019-02-13):
虽然有很多的PCB资料,但是经验永远比资料更丰富,只是要用的时候记不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