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大师帮我看看用什么控件简单一些,我这样是不是太复杂了

楼主(2018-11-10):
现在才4个数字,数字多了就要好多或门控件,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程序的功能就是实现数值显示多少,数码管就显示多少数字

网友A:
你的就是稍微有点复杂啊,有选择性结构

网友B(2019-02-22):
用条件结构,数值输出控件连接到条件条件选择的判断端,个位来说你想要多个数字就创多少种条件,最大的十种,0~9十种情况,然后灯的输入接到条件结构框图的输出端,输出端共有十个,分别对应每个灯的布尔值。里面可以放确定的布尔值,也可以不放,放的话繁琐一点,就是每种情况都要放布尔值进去,然后确定每个输出端口应该接什么布尔值就接什么布尔值,这种情况需要每个条件都要放布尔值。条件结构里面啥都不放也可以。在条件结构外,放两个布尔值常量,一真一假,连接到条件结构的输入端,然后再根据每种情况,把输入端输入的布尔值连接到每个输出端的端口,这样条件结构里面就不需要重复放布尔值常量了。这是个位的,如果有十位,可以先把数值输出端的控件输出的值除以10然后取整,操作还是和前面个位的一样,就相当于十位和个位分别显示而已。以此类推百位千位等等。

网友C(2019-08-08):
我非常佩服题主,然而有更好的方法。
请下载我提供的niseglv字体文件,放到C:\Windows\Fonts目录下——也就是添加字体到系统中。
然后打开Labview,将数字显示控件的字体设置为NI7SEG,如下图。

然后你就发现,你要的效果实现了,不管数值有多大,有没有小数点,都没有问题。
颜色可以任意选择,大小可以任意设置。

附件:字体文件和Labview示例

————————————————————————
欢迎微信关注cgckmm(传感测控物联网)学习更多Labview高级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