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极式水位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8-11-10):
各位大神,请问我这里有一个电极式的水位检测。暴露在水中只有一个不锈钢电极,然后并没有接地的电极。电路板上一个端口是水位检测点,也就是接水中的那个不锈钢电极,另一个端口是接地,它把水位检测点和接地的线绞在一起做一根线,但我用万用表测,发现只有水位检测点和那个不锈钢电极是有电气连接的。请问这个水里没有接地的电极,它是怎么起到检测信号,然后通过检测电路传到单片机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实际水的电阻值和纯度有关:
水的电阻率一般在10MΩ.CM以下,
10MΩ.cm ,15MΩ.cm,18MΩ.CM 为超纯水的分级。
因为水的电阻比较大,所以检测电路需要使用较灵敏的器件(比如9012,9013)放大信号后,将信号采集后再判断

网友B:
可能有其它路径把GND和水体相连吧(底、壁……)

网友C:
大概是这样,AD测电压即可

还是电路图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这样,AD测电压即可

嗯嗯,只是我很纳闷为什么接地的没有,它是个雾化器,雾化片有正负极,负极是接地的,但我发现雾化片的正极那一面倒是和睡有接触。负极那一面没和水有接触。求指教,谢谢

楼主:
请问如何测电容,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只是我很纳闷为什么接地的没有,它是个雾化器,雾化片有正负极,负极是接地的,但我发现雾化片的正 ...

你只是作有无水开关量检测,只需一只三极管放大即可,不用A/D,不用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作有无水开关量检测,只需一只三极管放大即可,不用A/D,不用测电容.

我其实是想水位低于某个水位时就需要关断开关。所以还是需要用到AD.我的检测电路倒是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想水位低于某个水位时就需要关断开关。所以还是需要用到AD.我的检测电路倒是有 ...

电极式测水阻是很不稳定的,水中稍有杂质,水阻就变化了.所以A/D后的数据所对应具体水位偏差很大.除非保证水质是恒定的.所以象这种脱水报警做成固定位置开关量电极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极式测水阻是很不稳定的,水中稍有杂质,水阻就变化了.所以A/D后的数据所对应具体水位偏差很大.除非保证水 ...

我这个是雾化器,然后一根电极在水里,然后压电陶瓷片的正极的一面是接触水的。接地的一面没有接触水。我想它应该是电容式检测原理。但又看到有超声波检测。感觉超声波检测也是可以用单根的电极来实现。

还通过评论说?你不看看评论来评论去的版面都成啥样了?
@chunyang :嗯嗯,好的,那我通过评论说下我的困惑,还请师傅请教一下。
另外,不要在“点评”里讨论,应该在回帖中说,点评是针对某个帖子或回帖的评论,不是用于双向交流的。
你如何得出“意思就是雾化片本身的谐振频率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结论的?谁的意思?
@chunyang :意思就是雾化片本身的谐振频率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单片机就需要实时的检测雾化器的谐振频率,通过算法从而实时的输出频率等于和雾化片不同时刻的谐振频率。达到让雾化片时刻是最好的谐振状态?只是这个还需要添加一定的硬件吧,比如说锁相环之类的。
雾化组件的谐振频率很重要,关键在于激励的频率稳定性。如果本振不够稳定,那就需要采用算法来辅助判定并做出频率修正,类似自动波特率那样。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追频”吧,这样称呼可不专业。
不清楚你说的“追频”是什么意思,这至少不是够专业的描述。
@chunyang :嗯嗯,现在倒是可以分辨出来。一个到引脚2.1v左右,一个到引脚是低电平0v.还有我想请问您,一般的雾化器追频有必要吗?根据雾化片的谐振频率,主动配个pwm频率等于谐振频率给开关管,然后使得pwm频率和雾化片谐振频率一样不就行了吗?
那也同样,用万用表测电压变化,先断开与MCU的连接后再测量。
@chunyang :他这个没有前置放大器。就一个电极通过检测电路送到单片机口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电容检测计

网友D:
电从雾化片正极通过水到水位检测电极上,如果水位检测电极上有电就说明水位淹没了电极,知道了这个原理,你就可以放多几个电极让他们处于不同的高度来检测水位处于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测电容,还请指教,谢谢

参考触摸按键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雾化器,然后一根电极在水里,然后压电陶瓷片的正极的一面是接触水的。接地的一面没有接触水。我 ...

给你雾得一头水,哈哈,你画个示意图上来.

2. 水位控制和偏置电路。电路中的超声换能器TD(又称雾化头)和其上
安装的两根水位控制触针, 他们是浸没在浅水水溶液中工作的。若长期雾化,
一旦液面降低而使雾化头的水位控制触针露出水面时,振荡器会自动阻断而停
止工作,这也避免了雾化头因发热而损坏。图1电路中的BG2、BG3
管、触针A、B以及相关的电阻,共同组成水位控制电路。电路工作时,电源
通过触针A、B和水溶液给BG3的射极提供电源。BG3管导通工作。BG2
管起开关作用。当BG3工作时,BG2管也导通,电源通过BG3、BG2、
R3、L3向BG1管提供偏置电流,使BG1管振荡工作。一旦液面降低、
控制触针露出水面, 电源到BG3管的通路被切断, BG3管截止, BG2开关
也断开, 此时BG1因无偏置电流而迅速停止振荡。调整电阻R3的阻值,可
以直接改变BG1管的偏置电流,所以振荡器的调试十分简单和方便。电路中
的D7是BG1管be极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F:
如果是检测自来水,那就没什么问题,饮用水是有标准的,也不是纯净水

网友G:
直接用导线就可以

楼主:
请问大家,就是我自己做的板子,接了一个雾化头,里面有个单电极的检测器,然后测这个监测点电极的电压是如下。峰值正电压为3.68v,负电压为-2.92v.当把这一点接到自己的板子上连一个水位检测电路到单片机后,该监测点电极的电压变为峰值正电压920mv.负电压为-120mv.自己单片机引脚设置的输入模式。然后水位检测电路如下。@chunyang @@tyw 还得麻烦各位老师请教。难道是水位检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就是我自己做的板子,接了一个雾化头,里面有个单电极的检测器,然后测这个监测点电极的电压是如 ...

含电解质的水虽然导电,但常规淡水的导电性有限,要加缓冲放大的,否则电平满足不了逻辑门限,除非是用ADC输入。电压跌落很正常,水在这里相当于一只电阻。

网友H:
下面那个图带有整流,经整流后不应有负压出现,用该电路,要求MCU的IO必须支持并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含电解质的水虽然导电,但常规淡水的导电性有限,要加缓冲放大的,否则电平满足不了逻辑门限,除非是用AD ...

我的想法是这个雾化头的检测点电压在没接入之前是第一个图的信号,我想得到的也是把这个信号引到我板子上的一点,然后通过第三个图的检测电路到单片机。到单片机是个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信号。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点接到我的板子上来后就变成第二图的信号了,那么这个信号就变了,如果不变的话那么还可以通过检测电路到单片机可以分辨有水和没水两种情况。现在这个信号变了,还请老师支支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那个图带有整流,经整流后不应有负压出现,用该电路,要求MCU的IO必须支持并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 ...

我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的。C1取的0.1u,R10,R12取的100欧,C16取得1u.C15取的1u,老师,应该还算行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个雾化头的检测点电压在没接入之前是第一个图的信号,我想得到的也是把这个信号引到我板子上 ...

如果你想得到幅值跟未接后级电路差不多的信号,需要加缓冲放大器,因为电极上的信号内阻很高,缓冲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也必须足够高。
检测有没有水,未必需要幅值较高的信号,只要满足逻辑门限即可。18楼的图本质上是个积分电路,电极上的信号经电容耦合、二极管整流后积分,当累积的电压高于逻辑门限时,认为有水,否则就是缺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的。C1取的0.1u,R10,R12取的100欧,C16取得1u.C15取的1u,老师,应该还算行把? ...

你先说说为什么这么取值,猜的?电路原理你都没弄懂。

@chunyang :嗯嗯,检测到的电压信号频率是100Khz作用,经过耦合电容,那么耦合电容要取大一点容量,我取了1u。然后二极管D8需要选个整流二极管,那个二极管D9仅起保护作用,没多大要求。然后R10和C15的时间常数尽量大于10倍的脉冲宽度,我算了下我取的100欧和1u的时间常数是100us,刚好等于10倍的脉冲宽度(10*10us)然后C16我也取了1u,泄放电阻取了100欧。仿真倒是可以。
C15、C16构成积分电路,R10可以认为是滤波,与C15一起使电压波动率进一步下降,而R12是泄放电阻,没有R12,电容一旦充满电,即使输入信号不再有(即缺水),积分电容依然会提供高电平(即有水)。
@chunyang :R10和C15是串联起到积分的作用,那么R12 C16的并联RC仅仅是滤波吗?我之前以为是这四个元件构成的是RC串并联电路
元件参数在此当然很重要,但建议你首先弄懂该电路的原理,否则瞎猜电路参数的结果自然是无法工作。
取值确实是仅仅通过multisim仿真配出来的,我一直没做出来的原因就是把这个信号引到我板子上时,这个信号在有水和没水时是一样的,没有区分,所以累计的电压也就是一样的,所以单片机设置多大的逻辑门限都不能区分有水和没水这两种情况。老师,这个电路是我看别人的产品是做出来的,他们也用的这个电路。所以会不会是我的这个检测电路参数设置的不好。谢谢您一...

网友H(2018-12-20):
“二极管D9仅起保护作用”?理解错误。如果没有D9,随着C1的不断充电,然后会怎样?至于其它RC取值方法,你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而仿真是否可以得出有效的结果,要看你给出的仿真条件是否真实,不真实可不是仿真,那叫仿假。

@chunyang :老师,我现在那些参数确实一把雾化头检测端连到自己板子上,这个信号就变了,没焊水位检测电路时接到板上没有变,所以我的参数应该还是不对,但具体的计算我还真的无从下手。还请老师指点
工程上还有个极限要考虑,即在水的电导率最低时也要能检测出来,那么设计和仿真时就要取内阻的上限。另外还有工程方法可以大幅简化设计流程,避免计算,但最好先知理,后懂行。
"放电“跟”保护“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虽然二者在某些情况下有交集,但不能混用名词。而仿真时,你不能简单加个信号源就算数,真实的检测回路具有很高的内阻,这个跟仿真软件里的信号源根本不同,如此”仿真“其实就是在仿假。真要仿真,去查所用水的电导率,计算出信号源内阻再加个同样的电阻去模拟。大致仿仿,信号源内阻也得取高数百千欧至数兆欧范围。
老师说的是,我想着它是为电容的放电提供回路,所以就说了保护作用,它不可能是个稳压二极管,毕竟这个电路对那点电压没要求,所以我把c8,c9都用的是T4整流二极管。C1的放电也是通过D9释放。仿真我就是根据实际测得雾化头水位电极的电压作为仿真的输入信号。然后匹配参数去看经过水位检测电路输出的电压信号是能否区分有水无水。参数的匹配还真的是小白,感谢...

网友H:
加大R12,减小R10,减小C15、C16。先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大R12,减小R10,减小C15、C16。先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嗯,懂是懂了一点,R10不能太大,否则对信号的阻抗太大,然后它和电容C15组成的串联RC电路,C15也要取小一点,这样电容C15充满的时间就要缩短。泄放电阻R12不能取得太小,否则电容C16放电过快。C16取小一点和C15取小点的原理差不多。然后我就把C15,C16取的0.1u,R10取的10欧,R12取的30k.发现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大R12,减小R10,减小C15、C16。先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板子上的2端(图中的2)是一根地线,一根检测点的线接到板子上,然后检测点的线连着检测电路。1端(图中的1)就是一根线连到雾化头的水位检测端。这里面的地线相当于就是起个屏蔽的效果,在1端是没有连接的,相当于藏在线里。我也这样照做了,只不过线是自己找的像杜邦线类似的线。这个跟自己用的线的长度也有关对吧,老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懂是懂了一点,R10不能太大,否则对信号的阻抗太大,然后它和电容C15组成的串联RC电路,C15也要取 ...

如此,需要先断开二极管以后的电路,用示波器在高阻输入下观察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峰值,该峰值必须高于逻辑1的电平门限,而高出的时间则决定着滤波电容的取值。如果峰值不足以高出逻辑1的门限,说明电极与换能片之间的阻抗过高,需要加放大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板子上的2端(图中的2)是一根地线,一根检测点的线接到板子上,然后检测点的线连着检测电路。1端(图 ...

屏蔽必须完全包裹才有效,对于高阻回路,如果引线较长,必须用屏蔽线,屏蔽层需可靠接地,否则感应电磁干扰容易导致误判。如果引线不长则无所谓,这个很容易通过观察电平与水位的关系得出是否需要加屏蔽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此,需要先断开二极管以后的电路,用示波器在高阻输入下观察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峰值,该峰值必须高于逻 ...

老师您好,最近重新来弄,发现将R12取至上百欧,c15取至更小,发现水位电极电压反接到板上的引脚的电压变化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说明其信号倒是没有相差很大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竟然达到了5.5v,所以这个电压对单片机有影响。用示波器看雾化片的正负输出和好的板子(产品的板子)是差不多的,但这个水位检测点的电压自己做的板和好的板子却有较大差距,所以导致源头的信号就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最近重新来弄,发现将R12取至上百欧,c15取至更小,发现水位电极电压反接到板上的引脚的电压变 ...

信号幅值控制靠选择合适的电阻阻值来实现,信号源的幅值不能大幅变化,否则检测电路就得加入限幅或放大,务必先掌握电路原理。

楼主(2019-01-25):
chunyang老师,请问雾化片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对电压有什么要求有个官方说法嘛?(虽然是电压越大(不超过其规定的电压),出雾量越大)有**提到,电压大了,其雾化颗粒的粒径也会变大。所以如果要设计一款电路,其设计指标除了谐振频率外,其他电压和功率有个具体的说法嘛?还请老师指点,非常感谢@chunyang

网友I(2019-04-10):
SC01水位检测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能实现从有水到无水,从无水都有水    或者上电的时候能检测是否有水    欢迎下载

网友J(2020-05-11):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作有无水开关量检测,只需一只三极管放大即可,不用A/D,不用测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C01水位检测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能实现从有水到无水,从无水都有水    或者上电的时候能检测 ...

收下了

网友K(2020-08-24):
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

有这种用于咖啡机,饮水机水位检测的。

网友L(2022-05-04):
楼主想请问一下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这个监测水位开关主要是什么原理,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M(2023-05-12):
引用 网友E:
参考触摸按键原理

触摸感应芯片是是只对人体有响应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触摸感应芯片是是只对人体有响应的吗?

测量感应电容变化。设备和水通过寄生电容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