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神赐教,新唐N76E003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8-11-10):
原先用STM8S003F3P6设计能正常使用,为了省钱想改用N76E003AT20。其他都没问题,就是驱动相同的继电器控制电路时,
用STM8S的能很好的驱动,用N76E的发现,有时能接通,有时不能接通,指令是下达了的,输入高电平了,查资料PushPull
模式驱动应该够的。但是实际就是,在指令下达后,有时继电器能接通,有时不能接通。重复同一个指令。
原理图中,J3Y的放大倍数是200-350倍;R16为2K。所以5000mv/2000=2.5ma,如果端口的驱动能力够,应该能产生2.5MA
的驱动电流,放大后,能2.5*200=500MA的电流。继电器的功率是360mw,12V直流,需要接续电流为30ma,所以应该是够用
的啊。

以下是部分参数定义:
sbit        Relay         =P0^7;
void Disp_Init(void)
{
        P07_PushPull_Mode;
        Relay = 0;
}

N76E003驱动继电器

N76E003驱动继电器

网友A:
我过去用的就是STM8 003 改到新唐76E003,我驱动的继电器,12V,电流20A,线包电流133mA,采用3K基极电阻,SS8050贴片管子,没修改任何参数,STM8怎么样,76E003还怎么样,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板子、程序部分吧,测量一下继电器驱动端口动作时候的IO电压等等。

网友B:
继电器不串一个限流电阻吗?

网友C:
着重检查IO配置,另外我发现你的网络标号“放空”了。。希望你PCB是对的。

楼主:
再请教大神,继电器的硬件和STM8S配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估计最大的问题是N76E003的IO口配置问题,资料显示N76E003默认端口模式为,准双向模式作为标准8051的I/O结构,可以同时用作输入和输出。当端口输出逻辑高时,驱动能力较弱,同时允许外部器件将电平拉低。推挽输出模式与准双向输出模式有相同的下拉结构。当端口锁定为1时,提供持续的强上拉。推挽输出模式用于需要从端口输出大电流时的应用。我也测试过N76E003指令下达后,没接入继电器和J3Y做负载的时候,P0.7输出是高电平的,万用表量电压约4.95伏。接入J3Y和继电器电路后,就有时驱动不了。我是觉得P0.7的端口模式设置有问题,现在工作在准双向模式,所以驱动电流弱;如果把P0.7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能输出最大10MA的电流,那一定就没问题了。所以请大神再指点一下。把P0.7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以及P0.7输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的,代码正确写法是什么呢?

网友D:
三极管驱动最近简单。记得搞个二极管反向的,用于断开后消耗感生电流。

网友D:
那你还用R16干啥,不是更难驱动了吗

网友E:
准双向驱动应该不行,,改成直接输出模式吧,,就是推挽,,P0.7是吧,,P0M0和P0M1寄存器用于配置io口状态,自己看看datasheet怎么配

网友F:
用上图这种光电隔离驱动比较好吧

网友G:
准双向是不行的,要用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重检查IO配置,另外我发现你的网络标号“放空”了。。希望你PCB是对的。 ...

谢谢

网友H:
楼主方案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