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50Hz频率的偏差以及使用

楼主(2018-11-10):
这是【GBT 15945-2008 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偏差】里摘出来的:

感觉偏差不是很大,
利用这个频率
做一些精度有一定要求但又不苛刻的计时挺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经历或想法,欢迎交流。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很古老的打点定时器,就是用变压器次级整形后的脉冲作为“基准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很古老的打点定时器,就是用变压器次级整形后的脉冲作为“基准时钟”的。 ...

是的,在老产品上可能用的多,有看过一个网友改装了一个收音机电子钟,因为它原来的设计就是取60Hz频率信号的,国内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B:
50Hz ±0.2Hz  折合起来4‰,任何一款8脚单片机(0.3左右可以采购)内部时钟都好过这个指标,感觉这个频率真心没什么意义。
换到欧洲电网,那就有点意义了,要知道,人家在49.996Hz,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电网硬是通过50.001维持一段时间来对消这个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 ±0.2Hz  折合起来4‰,任何一款8脚单片机(0.3左右可以采购)内部时钟都好过这个指标,感觉这个频率 ...

你有没有记错了,我记得大部分单片机内部振荡器都是大于0.4%,顶多扯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记错了,我记得大部分单片机内部振荡器都是大于0.4%,顶多扯平

绝对精度一般会低于4‰,一般为1%-2%但是相对稳定性0-50℃是超过这个至少一倍了。
至于绝对精度,才程序里面处理一下还是非常容易的不是?

网友C:
还有个日偏差,就是每天允许差多少,挺准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此规定/操作。过去有电钟,就是直接市电驱动齿轮计时的。还有时间继电器,也有采用市电计时的。

网友D:
早就有相应的产品了:廉价的机械式定时器。里面有个线圈。没有任何芯片、晶振等。

网友D:
手上刚好有一个,补拆解图:

网友E:
很早以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还没有单片机,计数器还是分立器件加辉光数码管的。我曾经把220市电经过50分频得到基准脉冲信号用于模数转换。因为每次接入信号的时间是随机的,所以有接近+- 1HZ的误差。年代太久远了,一晃快半个世纪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可以用于接在同一条市电线上的多个设备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于接在同一条市电线上的多个设备的同步

是的,这个同步方法很有用,隧道内的闪灯估计就是利用了这个。

网友G:
驱动交流电机,利用公频交流电过零时计数来准确定位电机当前运动所在的位置(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交流电机,利用公频交流电过零时计数来准确定位电机当前运动所在的位置(步数)。 ...

也是一种同步方法,不过常用的异步电机就不行了

网友H:
那是标准要求,放的比较宽
中国电网频率实测在49.95-50.05区间。
电网频率波动大了,影响发电机和蒸汽轮机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标准要求,放的比较宽
中国电网频率实测在49.95-50.05区间。
电网频率波动大了,影响发电机和蒸汽轮机 ...

你提供的数据精度确实很高,也具有实际意义。
单片机内部振荡器已经没办法与之相比了。
接下来我也去实测几组数据看看,以后肯定会用得到。

--------------更新---------------
找了两个电阻分压,用示波器观察了几分钟,最大范围在49.963 ~ 50.037之间缓慢波动,不错!

网友I:
你提供的数据精度确实很高,也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J:
也可以在电源输入那边用互感器取电检测。最好再做个光电隔离效果更好。

网友K:
古老的电钟就是利用交流电的频率来计时的,其动力为一交流同步电机,经一系列齿轮减速后驱动表盘。过去的火车站、汽车站等地都有,很多单位也配备。其价格远低于纯机械钟表,还不用上发条,所以应用很广泛。电钟在交流电开始普及不久就被发明,可谓历史悠久,国内甚至有用到1990s的。当LED发明后,出现了以交流电为时基、用LED数码管显示的小型电子钟。1980s电子垃圾开始涌进国内,当时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拆机模块,接上变压器就能用,不过是60Hz的,在国内没法实际使用,所以卖的很便宜,我记得是2块来钱。该模块的电路是黑胶封的,所以也无法改造。

网友K:
国内现在电网的频率比过去稳定多了,尤其是多网远程输电的大城市,如果应用系统需要精度不是很高的低频时基且用交流供电,那当然完全可以借助电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国内现在电网的频率比过去稳定多了,尤其是多网远程输电的大城市,如果应用系统需要精度不是很高的低频时基 ...

我也就是这个想法,在一些场合完全可以使用它,精度还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是这个想法,在一些场合完全可以使用它,精度还不错。

适用的场合其实不多,还要考虑受其驱动的电路反应时间必须为常数,否则会有积累误差。现在多数需要时钟的应用都需要较高的频率,低频时基的需求场合非常有限。但脑子里有这根筋还是必要的,没准哪天会有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数据精度确实很高,也具有实际意义。
单片机内部振荡器已经没办法与之相比了。
接下来我也去实测 ...

其实精度比你示波器看的还好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结果表明已经超过单片机内部振荡器太多了,无外部晶振时用来计时非常不错,比如时间继电器类产品,一般只是低成本方案才用到。
而且还可以用于大量产品同时工作时的时间同步,比如“路面示廓灯”(闪动时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