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AT1154电源转换芯片为什么会发烫

楼主(2018-11-10):
同样的电路,有时候1154(5V转3.8V)会发烫,有时就不会,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正常运行的话,1154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A:
发烫, 总是功耗过大引起的.
这跟负载有关系, 也跟外围电路不合适有关
先贴上你的电路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