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出鬼了?

楼主(2018-11-10):
用电源转换模块(12V转5V)给蓝牙模块(电路板)供电时发现,从电源转换模块输出端的5V焊盘上焊接蓝牙模块的输入端引线后发现蓝牙模块不工作,但把这根引线断开后接触5V焊盘竟然又能使蓝牙模块工作了。再次把线焊上后蓝牙模块又不工作了,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鬼?那应该没有吧。上电后不工作,这时候给蓝牙手动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有啥区别。不能光靠猜得阿

网友C:
美鬼,不同步,如楼上说的,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D:
12v转5v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E:
说不定是你焊的时候,不小心焊到了别的地方

楼主:
不是焊到了别的地方,因为焊好后测试是5V正常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测试了下,发现焊上后再重新插拔蓝牙板才能启动成功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电源模块启动时电压变化引起的。设计一个信号,当电压稳定时输出。也就相当于PW-GOOD

网友G:
是不是电源不稳?看看有没有毛刺

网友H(2019-01-04):
不小心焊到了别的地方,复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