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如何控制调色灯呼吸?

楼主(2018-11-10):
最近在使用一款调色灯,型号是SK6812RGBP8,知道控制颜色,那呼吸呢?怎么精确控制一个周期内的点亮时间,主要是灯组近100组,级联方式发送数据控制,这就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在呼吸时很快的发送点亮和熄灭的数据么?那MCU在这是不得忙死?所以上来请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啊
当前状态:已经弄清楚了,多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A:
调节占空比

楼主:
原理是这样,但是发送的数据只能是0~255,它是如何区别你发送的是调色数据还是占空比数据呢?我现在就是这两个数据混在一起没能理解,里面一共三颗灯(RGB)红绿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但是发送的数据只能是0~255,它是如何区别你发送的是调色数据还是占空比数据呢?我现在就是 ...

有没灯的用户手册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吧,我有同事做过,代码资源应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但是发送的数据只能是0~255,它是如何区别你发送的是调色数据还是占空比数据呢?我现在就是 ...

我理解的是这样: 你要的功能是 调色 + 呼吸.

1. 调色 == 调色操作. 呼吸 == 亮/灭操作.

2. 实现调色, 实现呼吸, 叠加即可.

PS: 没玩过, 理解或许有出入, 但实现思路应该大差不差.

楼主:
这就比较尴尬了,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吧,我有同事做过,代码资源应该有!

恩,不算难,搞清楚如何数据定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这样: 你要的功能是 调色 + 呼吸.

1. 调色 == 调色操作. 呼吸 == 亮/灭操作.

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错,而且现在搞清楚了,调色和呼吸不会再同一时刻同时进行,调色就是数据0或者FF,占空比就是0~255之间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错,而且现在搞清楚了,调色和呼吸不会再同一时刻同时进行,调色就是数据0或者FF, ...

网友D:
想同时呼吸就并联,不过估计需要驱动,如果串联能满足时序要求还是串联方便

网友E:
知道每种颜色怎么控制,那就是控制每个颜色的占空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同时呼吸就并联,不过估计需要驱动,如果串联能满足时序要求还是串联方便 ...

是的,串联方便些,毕竟它的数据流是要求级联的,不过可以并几个再串联,这样也好看,也能达到数量上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每种颜色怎么控制,那就是控制每个颜色的占空比了

感谢您的提示,已弄清楚,我会在帖子上写上的

网友F(2019-01-21):
是不是类似快速刷新来实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