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回归初心】光伏并网微型逆变器拆解

楼主(2018-11-10):
对于拆解东西,这是小时候就喜欢干的事儿,没想到现在拆解还能发帖分享给大家围观,感觉很有意思。看到二姨举办此活动,忍不住手痒,也过来参与一下。如果有描述不当,或则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在实验室找到的国内某光伏并网微型逆变器,打开看看内部构造,可能拆解部分比较简单,就是把壳子打开,导热胶去掉,然后就是逆变器的电路板,主要是分析电路板的模块。如有可能,再补充一些我对微逆的拓扑结构的理解。

另外,为了避免广告行为,将逆变器厂商相关信息做了隐藏。

1.先看看这个微逆的外观。壳子前后都是合金的金属壳体,这样利于PCB板子内部往外散热,整体也坚固耐用。

这个微逆的主要参数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55VDC                 输出电压:220VAC
MPPT电压范围:22V~45VDC    最大输出电流:2.39A
最大输入电流:12Ax2                 输出频率:50Hz
最大持续输出功率:550W           防护等级:IP67
峰值输出功率: 600W                   功率因数:>0.99

防水等级达到IP67,算是比较高的了,直流侧和交流端的接线头也是防水接头:

2.拧开后壳螺丝,打开微逆内部是这样子的,并没有将整个逆变器内部灌满胶,而是灌了一部分胶,容易发热的反激逆变器等元器件用导热胶直接与壳体连接,避免将热量散到PCB上,这样也防止了其他元器件被这些热量干扰导致元器件电气特性发生变化。

3.看下板子的正面,主要是直流输入端的电解电容,用于解耦和滤波作用;两路交错并联的反激变换器;全桥逆变电路(H桥);两级LC滤波电路;逆变器监测电路(发电量等信息);最后就是直接并入电网了。大体模块已经在图中标注。
正面:主要元器件都在正面,尤其是功率器件

背面:主要是反激MOS管和整流二极管等

整个PCB采用的是4层板,板子拿着很有质感,由于反激变压器数量较多,拿着还挺重的,PCB看着做的也比较好。

4.接下来逐一分析各个模块的结构,以及选用的元器件:
①电解电容:主要是用于滤波以及解耦,电解电容寿命有限,这也是限制光伏逆变器整体寿命的原因之一。这个板子用的是4个并联的电解电容。

电容上的容值和耐压值如下图所示:

②交错并联反激变换器:采用交错并联反激变换器,是由于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因为是并联,交错并联后变压器电流值翻倍,
可以提升整体的功率,这是当前微逆最流行的拓扑结构。

反激变压器的开关管采用的MOS管是两个并联方式,是因为输入端的直流电流值很大,这样可以将电流分流并且降低温升。反激变压器的MOS管型号为190N75NS,而且MOS管的栅源极的铜皮面积也很大,有利于散热。反激变压器的匝比看大多数论文血的都是1:6,这个变压器没拆解下来,具体匝数比不清晰。反激变压器初级电感的电感量是10uH左右,次级电感的电感量是0.53mH左右。整流二极管的型号是G2S12002C。

③全桥逆变电路:通过反激变换器的整流二极管后,这个全桥电路就起到了逆变的作用,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反转电路,因为反激变压器输出的是馒头波(其包络线是正弦半波),此全桥用50Hz的工频即可将正弦半波反转为正弦交流电。全桥逆变器电路的MOG管型号为65F6150。

从FPGA发出来的50Hz的PWM驱动波形,送往PWM驱动器,用以驱动全桥电路。这两路PWM波是带死区互补的。H桥MOS管的PWM驱动器是TI的UCC21520A。

④LC滤波电路:全桥电路输出的波形并不能直接并入电网,其电压波形是正弦波,电流波形却含有极高的谐波。因此还需要经过LC滤波才能变成平滑的正弦波,通过两级滤波后,即可变成平滑的正弦波并入大电网中。

⑤监测电路:由于光伏逆变器是安装在户外的,为了能方便知道实时的发电情况,在输出端安装一个监控装置是必要的,主要检测内容是:发电量、温度、故障、电压等信息,这个逆变器采用的是ZigBee方式。

⑥主控芯片:观察此逆变器,只有一个主控制器,采用的是FPGA,FPGA为LATTICE公司的LATTICE lte3-35ea 6ftn256c,对于FPGA不太了解。看到其他微逆都是用DSP控制的。

5.还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就是全桥电路后边的两个变压器,准确的说看着像是变压器(和反激变压器特别的像),测量一下发现是在L和N之间的电感,这点很费解,没想通。此变压器的线圈电感量为78uH。

然后就是这两个变压器后的两个元器件,看着像是电流互感器,猜测可能是检测L和N上的电流的。才疏学浅,对此没看明白咋回事。

6.对于整个光伏并网微型逆变器的拆解,以及逆变器电路板的介绍大致如此。文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解清晰,周末慢慢补充更新。
我看时间还有二十多天才会结束,那我抽空会对当前这种反激拓扑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工作原理以及波形做个大致分析介绍,毕竟这块算是新型的产业,微逆在光伏市场的占有率也有限,让更多感兴趣的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吧。
小生不才,机缘巧合进入了光伏的行业,有幸与诸位坛友交流学习,实在是荣幸,还请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注意:划重点来了!

下图是该逆变器的拓扑结构,看到其中的标注,以及构造,一目了然。
输入级是光伏电池板,然后是解耦电容,讲直流电能送给交错并联的反激变换器,
然后经过整流二极管后变成含有高频谐波的直流电,再送往全桥逆变器,
通工频逆变后再给两级LC滤波器进行滤波,即可得到与电网同频同相的正弦波。

提示:通常微逆是作为一个电流源向电网输送电能的。

以下为对微逆的测试波形:

1.图中的蓝色和粉红色分别为交错并联反激的主反激变换器和从反激变压器的驱动波形,
整体上看是馒头波,包络线是正弦半波;绿色波形为微逆输出的并网电流波形。

2.把馒头波展开后的驱动,可知交错并联的驱动波形是带有死区互补的。而且用准谐振实现了软开关。

3.黄素的是电网电压波形,绿色的是并网电流波形,图中可知并网电流与电网电压呈现同频同相。

4.黄色波形为H桥的一个MOS管上的电压,为正弦半波。绿色为并网电流波形。
浅蓝和粉红色是全桥的工频驱动PWM波,呈带死区的互补波形。

硬核!

网友A:
期待后续更新

一定会的

网友B:
顶一下,这种胶能拆成这样,楼主花了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这种胶能拆成这样,楼主花了不少功夫。

除了挖胶难一些,别的还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挖胶难一些,别的还好

这样挖了之后板子就废了吧。。?

不损坏元器件,能正常运行的,挖过好几个厂家的板子,用的胶材质也不太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挖胶难一些,别的还好

这封胶是硬的还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封胶是硬的还是软的

这个是软的

网友A(2018-12-19):
终于等到更新,这比赛都快结束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更新,这比赛都快结束了吧

感谢关注与支持,太忙了,还有想写的没放出来呢

网友E:
这是我想看的微逆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想看的微逆拆解

感谢支持

网友F(2019-03-14):
楼主,我对逆变部分有疑问,55VDC是怎么转换成230Vac的,全靠逆变不会吧,具体的过程分析能不能详细些。

网友G:
做的很不错,拆的更辛苦。。。。

网友H(2021-03-08):
那个电感会不会是防止孤岛效应用的

楼主(2021-05-05):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对逆变部分有疑问,55VDC是怎么转换成230Vac的,全靠逆变不会吧,具体的过程分析能不能详细些。
[e ...

有升压电路,然后再逆变的,微逆前几年用的反激升压,或者移相全桥/LLC,然后高压直流再逆变

楼主这个能离网运行么

网友I(2021-11-27):
您好,我想学习逆变器的相关知识。我看了您发的微逆的帖子,觉得您非常专业。如果有机会,想跟您多请教。

网友J:
PV太阳能电板输入的电压不是平滑的直流电压吗,怎么会有个馒头波啊,
还有交错反激的驱动脉冲也是馒头行的吗,那两个图是不是交错反激的VDS电压波形吧,

网友K(2022-09-12):
引用 楼主:
有升压电路,然后再逆变的,微逆前几年用的反激升压,或者移相全桥/LLC,然后高压直流再逆变 ...

您是说前几年流行用反激升压、移相全桥、LLC之类的么,那现在流行用啥

网友L(2022-10-27):
楼主你好,我觉得你的拆解的硬件图和下面贴出来的波形有些不匹配,反激输出有加500V/68uF*4的解耦电容,波形上看输出还是馒头波,应该对应的是低压侧解耦的,否则加了高压电解电容情况下,馒头波会严重畸变的。

再者说,如果这个是馒头波,就凭这四个电容,纹波电流也扛不住的

网友M:
这个很详细

网友N(2023-01-26):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觉得你的拆解的硬件图和下面贴出来的波形有些不匹配,反激输出有加500V/68uF*4的解耦电容,波 ...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但是这四个电容的作用没有搞懂,我理解的是做支撑,四个高压Mosfet做高频逆变

网友N:
波形和拆机对不上

网友O(2023-11-01):
我觉得拓扑总结有问题,应该不是单级反激去做,因为他有一排500V大电容,说明他有直流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