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回归初心】+拆解路航 车用GPS导航仪

楼主(2018-11-11):
参加活动待更新

楼主:
先开个小菜, 我业余喜欢收集点优盘 好多都是送的啥的,最近在公司”捡到“的带type-C的两用128G优盘 不要了的,我就很开心呀,我也拆过 测过好多优盘,有扩容 有假标,反正便宜的优盘没好货是真的,这个我拿到手大致看了一下,就知道假的,
拆:

1.外观还勉强 但是3.0假的 一看就知道 (真正的3.0 USB插口一般为蓝色除了外面4个触点 里面还有5个金属触点 )  这个做到了蓝色 却是4触点假3.0
2.拆开  大吃一鲸! 我还以为没有128G  是知道里面居然是个 128G内存卡 测试品牌为假 不过勉强还能用 (第一次拆到里面是内存卡的  不过128G真他娘的真!)

芯片分析:
内部电路很简单一个芯片
HS8826SD+TF+MS二合一读卡器芯片HS8826
具体数据手册 alldatasheet 也没查到 没有利用价值
改造:
内存卡装在论坛送的 小米摄像头上 128G也够存多监控数据了

楼主:
下面来拆一下别人不要扔给我的导航仪,人家换新的了,所以就把这垃圾扔给我了,我寻思也没啥用,放歌太老套了 还不如手机。索性趁着活动拆了水一贴支持二姨活动了!!!

自从玩了电子之后还挺烧钱的吼,还有就是看到电子垃圾就像见到宝贝一样,这种心理你们有没有呀,哈哈。一开始就看中的是屏幕!!!

开始拆:

刚开始找不到螺丝孔  脑子一热平头螺丝刀搞死你丫的!
然后断了俩螺丝柱才发现有捷径 先把屏幕膜撕掉 死掉铝框,然后就有一些螺丝孔,拆开就行了,下次注意 不会暴力**了。

屏幕还是比较可以 这不,还能点亮 还很灵敏。
还有就是能直接用的就是这电池 喇叭了

拆机分析:
屏幕:

一块触屏 天马牌  大概有4.7寸吧  40pin
淘宝资料
应该可以找到数据手册  可玩性挺高的   做个座子应该可以试着驱动一下!! 啊哈哈

HY27UF082G2B芯片(可以自己找个主控DIY 个优盘  2GB哒啊)
hy27uf082g2b在电路中作用是作为FLASH中存储程序或数据的存储器。 hy27uf082g2b具体参数为: 型号:HY27UF082G2B-TPCB。 所属类别:存储器。 品牌:HYNIX。 封装:TSOP48。 基本参数: 2Gbit (256Mx8bit) NAND Flash。 处理信号:数模混合信号。 导电类型:单极型。 制作工艺:半导体集成。 集成程度:小规模。 输入\输出口:23位。 规格尺寸:12*20*1.2(mm)。 工作温度:0~70(℃)。 静态功耗:10(mW)。

A3S56D4OGTP两个256Mb  DDR SDRAM  资料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83a ... 90f76c66137ee064fb7

AT840 CPU
暂时没资料 有了也不好用 直接丢掉
  嘿嘿

ALC5621
螃蟹厂出的音频芯片 便宜货 比较早的 手册都英文的 利用价值不高 丢~

KT0803K

一个小型的调频发射系统  找到个简单应用电路 可iic接口的 矿坛有资料

RT9941
RT9941 是为便携式设备供电的完整电源管理 IC,它包含了完高整合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电路、5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2路高效的 Buck 拓扑 DC/DC 转换器、一个比较器和一组复位电路,另有一个 I2C 串行接口用于对一路 Buck 和 一路线性稳压器输出电压进行调节,同时还具有对开关机时序进行灵活控制的能力。RT9941 集成了所有的开关、调节组件和热调节电路。当 IC 处于快速充电或是暴露于高温环境时,热调节电路可对充电速率进行调节以确保芯片内核温度处于适当范围,避免对芯片造成危害。

网友A:
可以看得出来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最重要的GPS天线没有体现出来。

嗯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来拆一下别人不要扔给我的导航仪,人家换新的了,所以就把这垃圾扔给我了,我寻思也没啥用,放歌太老套 ...

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