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33120输出方波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8-11-11):
      前端时间收了一台HP33120A(函数发生器),回来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方波波形不是很好,随着输出频率的升高波形变形严重;其他波形(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都正常。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机器哪部分的电路故障引起的,请玩频率信号方面的高手支支招!

输出20KHz的方波(幅值设置为3V)

输出1MHz的方波(幅值设置为3V)

输出10MHz的方波(幅值设置为3V)

输出15MHz的方波(幅值设置为3V)    【输出波形已经变成正弦波了】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输出端并50Ω负载电阻再测测看.

楼主:
嗯,好的,谢谢楼上的老师,我去测试下看看!

楼主:
我在输出端并接了50欧的负载电阻,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值缩小了一半,应该是1/2分压了,但是波形依旧是老样子,没什么改善(这里是用普通的BNC连接线测试的);然后我将示波器探头线直接接至函数发生器BNC端口,发现方波波形好了不少,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普通的BNC连接线电容参数比较大影响了波形呢?
另外1MHz以上方波波形慢慢变成正弦波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望各位老师们赐教!

20KHz输出方波(幅值10V)  [上下边沿还有一些过冲]

1MHz输出方波(幅值10V)

网友B:
要找找示波器的原因,表笔,带宽。

网友B:
因为方波里面含有很多次高频谐波,例如50M的方波,按照傅立叶展开式,里面含有50M、150M、250M、350M、450M、……50×(n+1)M的谐波(都是正弦波)成分,如果使用低带宽的示波器,高频的谐波成分在通过示波器的时候将被衰减掉,例如使用50M示波器只能留下50M的基波,这样示波器显示的结果就是一个正弦波。所以业内一般认为,要观察一个方波,需要看到第五个谐波,也就是9次谐波才可以,所以需要9倍以上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C:
很曲型,示波器探枪造成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师,那你们示波器与信号发生器之间的连接是如何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