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小功率三极管管脚自动判断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2018-11-11):
小功率三极管管脚自动判断电路设计方案

    引言

  在电子技术中,三极管是使用极其普遍的一种元器件,三级管的参数与许多电参量的测量方案、测量结果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电子设计中,三极管的管脚、类型的判断和测量非常重要。测量三极管管脚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实验室常用的是利用万用表和三极管各管脚的特点进行测量,但由于三极管各个引脚间的电压、电流关系复杂,且三极管本身体积较小,给测量带来很大不便,而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对三极管管脚、类型自动判别的装置。因此,设计出一款能够自动判别三极管管脚、类型的电路显得尤为重要。

  1硬件电路组成原理

  根据目前常用三极管的类型及管脚排列方式,设计的自动判别电路包含中心控制单元、转换电路、检测放大电路和显示电路四个部分,如图1所示,其中用AT89C2051作为中心控制单元。

  图1 判别仪的统方框图

  2硬件电路设计

  图2所示为三极管管脚类型自动判别硬件电路原理图,该硬件电路主要包括单片机AT89C2051、反相器CD4069、光电耦合器4N25、74LS06、74LS07、若干电阻和电容等元器件。

 图2判别电路原理图

  首先由单片机的P3.0~P3.2口送出三位二进制码(高低不同的电平),分别送至三极管的1、2、3号引脚。对于不同的三极管,在单片机送出不同的编码时,其1、2、3号引脚上的电流方向不同,有流入和流出两种情况,用两只光电耦合器反向并联来检测哪个方向上有电流通过,此时三位二进制码变成六位二进制码。将检测到的来自光电耦合器的电信号进行放大,由于此时输出的信号并非标准的高低电平,不能直接被单片机识别,相位也不符合要求,故加一级反相器 CD4069进行反相,然后将反相器输出的标准的六位二进制码送至单片机的P1.0~P1.5口。单片机根据从P1口读出的数据与单片机内部预先写入的数据进行比较,当满足相应的条件时从P3.3~P3.7口输出检测结果,最后用发光二极管来显示对应的三极管类型。

  3软件设计

  由于常用的中小功率三极管中NPN的三极管管脚排列顺序有EBC、ECB、BCE三种(有极少数例外,可忽略不计),而PNP的只有EBC一种排列顺序。所以,按照此规律进行软件的编写。总体编程思想是在各种不同管脚排列顺序的三极管三个管脚上加上不同电压,测试其电流情况并将其转化为二进制码。将这些二进制码写入单片机,外部输入的数据与单片机内部的二进制码进行比较,如果读入数据与内部事先写入的某个数据相等,则所测的三极管就为这个数据所对应的三极管的管型和管脚,然后用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出管型、管脚。

  软件主程序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 程序流程图

楼主:
小功率三极管管脚自动判断电路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