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喂狗怎么喂

楼主(2018-11-11):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怎么用它呢,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A:
喂狗语句还是执行WDTCTL = WDT_MDLY_32

网友B:
喂狗的时间是根据系统本身的情况制定的

网友C:
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

网友D:
这里如果是一个循环,那么必须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网友E:
只要别在中断里喂狗就行。

网友F:
把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时,要高度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

网友G:
随便找个喂狗的例子看看。

网友H:
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跑偏的,而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网友I: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

网友J:
总之,看门狗这是一个思路,要根据不同的应用来合理的安排才能获得最大的应用。

网友K:
一直没喂过狗,都是直接关狗。

网友L:
LZ要喂狗的话一定得对程序的执行时间把握好。

网友M:
WATCHDOG的功能就是预防程序跑飞.

网友N:
防止程序跑飞而设置的看门狗,一般在主程序中设计

网友O: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

网友G:
只要不在中断喂狗就行。一定要在主函数

网友P:
喂狗很复杂的 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Q:
感觉  能不用看门狗 还是最好不用看门狗。

网友Q:
如果用的不好 就会把自己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