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楼主(2018-11-11):
main()
{
     ...
     ...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etKeyValue(void)

{
      P2OUT^=0x01;
}

可以看到,在主程序中,有一个for循环,里面基本上没什么操作。就是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按照我的理解,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后,CPU便停在那个地方等待中断,当有中断的时候,进入中断。
我不太明白的是: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网友A:
是不是还要有专门的唤醒的函数?

网友B:
中断后自动便把CPU唤醒了?

网友C:
中断发生后,便自动把CPU唤醒。在我以上的程序中,进入中断后对P2.0取反,然后退出中断,回到主程序,但是因为主程序中是一个无限循环for,因此这时候又会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D:
中断信号应该就是唤醒信号吧

网友E:
再说也没有人会在中断程序里面写上睡眠指令的!

网友E:
中断发生后,应该自动把CPU唤醒的吧

网友F:
这个中断的处理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G:
程序被唤醒的主要是中断的

网友H:
这个要合理的配置系统的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I:
这个就是在有硬件的按键产生的中断的

网友J:
这个任何一个有效的应用都能拉起中断才行的

网友K:
中断发生就会唤醒,执行中断程序,执行完回到主程序,主程序之前是执行了休眠,现在回来接着执行后面的内容,如果后面没有,那就重头开始执行。

网友L:
看你怎么设置了。你是想让系统什么时候唤醒。

网友M:
貌似是io口中断唤醒

网友N:
配置中断 就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