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2018-11-11):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网友A:
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

网友B: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C: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

网友D:
我今天也试过了,但cc430无线的中断好像不太一样,我之前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E: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F:
你可以在while的最后写个进入低功耗。而在定时器中断里关闭低功耗。这样每次唤醒都会执行一遍你的任务。

网友E:
对,这样就不会进入低功耗了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吗?

网友G:
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H:
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网友I:
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网友J: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等cpu自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网友K:
设置的任一个中断发生的话都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L:
单片机进入休眠个状态后,一般的如定时器/时钟的秒中断的都不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M:
职能是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的,还有啊,就是不论哪一个单片机的,都需要设定其各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别的

网友N:
中断发生时唤醒单片机。。

网友O:
可以不用进入的 y用whil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