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关于低功耗设计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8-11-11):
好多地方我们会想要实现低功耗,又不想影响正常程序的执行。那么怎么做才能二者兼得呢?
我有个想法就是所有的任务在主函数里。而所有的中断程序只负责唤醒系统。而在主函数任务队列的最后是进入低功耗。

就是这样,在主函数里判断是否有需要执行的任务,如果没有就最后进入低功耗。如果被唤醒就又会从任务1开始执行。

楼主:
进入低功耗可以考虑所有低功耗需要做的事情,比如IO的低功耗设置。任务1可以是恢复系统的初始化。

网友A:
言之有理啊,中断里面激活需要中断处理的在主函数中的程序,有见地。执行不完就重复执行,知道所有任务完成,执行低功耗,厉害。

网友B:
楼主想的不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系统架构,流程会变得很清晰,但反过来一定会牺牲一部分效率,这两者不太能兼得。看怎么取舍。

网友C:
楼上大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要看什么应用了。一般的应用这么做确实方便编程,调理清晰。

网友D:
简单的那种可以。

网友D:
处理复杂的,数据来回交换的,还要建立一个公共的数据空间

网友E:
大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F:
简单的操作任务序列后休眠,定时激活任务,确实是比较容易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多谢各位认可。要研究一套低功耗的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