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MCU应用中的高电流消耗是什么

楼主(2018-11-11):
低功耗MCU应用中的高电流消耗是什么

有时,在低功耗应用中处理高电流消耗可能会很麻烦。微控制器(MCU) 是低功耗应用设计中的复杂器件。

以下考虑可能有助于简化与MCU相关的功率损耗。

1. 检查所有未使用的GPIO是否已正确配置且没有浮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遵循数据手册中提到的方法,将未使用的GPIO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或者如果切换为输入,则使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任何不正确配置的GPIO都可能导致难以评估的高电流情况,这种情况会因设备和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而导致。

2. 检查GPIO输入的电平

    大部分情况下,GPIO输入的电平必须参照数据表中描述中的范围内,如DVss或DVcc±300mV。如果GPIO用于ADC输入等模拟功能,则可能不适用

3. 检查设备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如果MCU由于损坏而吸收太多电流,可以通过在低功耗模式(Low Power Mode)  下运行一些代码来调查问题。

网友A:
LPM4.5: 25 nA

网友B: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C:
功耗最低的单片机要MSP430单片机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或者是设置为输入

网友E:
测量到的功耗与datasheet不符

网友F:
功耗最低10uA不到

网友G:
应该是外设的。

网友H:
SP430未使用的GPIO处理不当引起

网友I:
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或者是设置为输入

网友H:
未用的IO管脚不要悬空。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下很厉害呢。

网友G:
其他的芯片也选择可控的芯片。

网友B:
不需要使用cpu时让cpu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F:
平均功耗40uA左右

网友C:
MSP430以其超低功耗而著称。

网友E:
MOSFETs管的导通电流也会变大。故在高压和低温双重作用下,就会出现功耗攀升现象。

网友D:
消耗最大的不一定是单片机呢。

网友:
将管脚的电平固定,可以通过外部电路将管脚连接至Vcc或者GND,也可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将管脚电平固定。

网友I:
通过外部电路将管脚连接至Vcc或者GND,也可使能内部上下拉电阻,将管脚电平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