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庞杂的电路类型——非线性电路

楼主(2018-11-11):
剖析《电路分析》”已经更新到“非线性电路分析简介——非线性电路基本概念(一)”,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7-1.html

楼主:
严格说,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线性电路,几乎所有电路都是非线性的,只是非线性的类型和程度不同。

非线性电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电路近似,但在一些情况下非线性电路却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础——譬如振荡器电路等。

网友A:
动态电阻就是个 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电阻就是个 常数。

一般情况下不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