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了交流电源和没接交流电源后,三极管的β值 会变

楼主(2018-11-11):
(图片)

网友A(点评):
看第一张图可知I(dc) = 749uA; I(pp) = 3.50mA; 正弦波正负半周对称,如果没问题,负半周最小值应该是749-3500/2 《 0; 负值意味着 Q1 集电极电流倒流,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交流电在这里正负半周电流不对称,严重失真了。Q1在负半周截止,退出放大区。所以,所谓的β值会变

网友B:
已经放置了示波器,为何不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楼主(点评):
波形已经失真了,看也没用

网友C:
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大,B-E单向特性暴露了。
β值大概其实没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大,B-E单向特性暴露了。
β值大概其实没有变

输入信号只有100mVpp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已经放置了示波器,为何不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

电流变化,正是由于失真所引起的,如3楼戈卫东所说。

网友D:
进入非线性区了。造成工作点改变。β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理论上电流变化′β是有少量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变化,正是由于失真所引起的,如3楼戈卫东所说。

我输入信号只有100mVPP,只是放大倍数过大而导致失真,是不是要调到输出波形不失真,IC就与IB成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非线性区了。造成工作点改变。β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理论上电流变化′β是有少量变动). ...

但我IB不大,这都会进入非线性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我IB不大,这都会进入非线性区?

就是Ⅰb小了,造成ⅠC小了。造成管子容易截止,工作点下移。总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C:
继续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Ⅰb小了,造成ⅠC小了。造成管子容易截止,工作点下移。总电流就变小了。 ...

但是这个IB我是根据bc847的数据手册算的,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IB我是根据bc847的数据手册算的,应该没问题的吧

你就不担心箅错?
1、检查C极电压,是否≈6V?
2、示波器探枪到C极,波形是否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输入信号只有100mVPP,只是放大倍数过大而导致失真,是不是要调到输出波形不失真,IC就与IB成线性关系 ...

逐渐增加输入信号幅度,同时改变基极偏置,到波形上下同时切峰,这只是实现了输出幅度达到最大,并不能保证不失真,也不能保证线性关系(其实二者是一回事)。
Ic和Ib之比,即使是在工作区域内,本来就随集电极电流变化,不是常数(虽然小功率管变化不是很大)。
此外,三极管电压-电流输入特性是非线性很强的。也就是说,Ib并不随输入电压线性变化。

网友D(点评):
而且,看Vbe可以发现,电流越小,非线性越厉害,到了合适大小后,那线性度就基本上很理想了。

网友B:
应该注意: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是Ic/Ib,而是ΔIc/ΔIb,并且要求变化足够小。当三极管进入截止区或者饱和区,Ib在变化而Ic不大变化,此时电流放大倍数很小,远比正常工作时要小,几近于零,这才造成波形的切峰。所以集电极电流波形切峰后,平均电流放大倍数通常是要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