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电路板的时候,如果焊盘旁边有过孔,焊锡不小心流入过孔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8-11-11):
个人感觉,过孔(连接上下层电路用)既然能导通电流,那焊锡填充进去也只是起了导电的作用,只要保证过孔和焊盘间无焊锡相连应该问题就不大吧。
但这只是个人猜测,希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性能更好。

网友B:
原则上是要求通孔灌锡的。

网友C:
焊盘焊锡减少,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D:
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应该是有些影响的 一般过孔不和焊盘连一起,至少要有点距离
批量做的时候 刷的是锡膏
锡膏融化 流入过孔,那么焊盘上的锡就少了
容易出现焊接不良 当然也和过孔的内径有关
你手焊 当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