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和MOS管开关时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8-11-11):
我在使用脉冲变压器升压时发现随着MOS管的开闭,变压器T1端的电压变化会对+12V的电源部分产生干扰。我用的激发波就是5+4个,图中12V电源也有5+4个对应的杂波。我尝试过将C9换成3300uf,4700uf,仍然有杂波,换成4700uf时会有所改善。C4a处电容也尝试增大,仍是这种情况。现在正准备尝试将C9换成10000uf的试试,但担心上电电流过大。P11的123接-12V、地、+12V。请问大家,导致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该怎么着手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增加并联电容容量,由于你这里电阻值肯定是非常有限,因此基本上就会没什么明显改善的。
最彻底的办法是把有大脉冲电流的那一路进行单独处理,增加一个稍大的串联电感和退偶电容,这里的退偶电容不需要太大,毕竟,末级脉冲输出对VCC的要求一般比较低。
增加电感、电容后,末级脉冲电流到共用的Vcc,那基本上就剩下脉动电流,如果串联电感够大,该脉动基本上就平直了,而不会再有大的纹波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增加并联电容容量,由于你这里电阻值肯定是非常有限,因此基本上就会没什么明显改善的。
最彻底的办 ...

您好,感谢回复。确实我是在将R4短路的情况下测得的,变压器原边那一路电阻很小(但如果加了R4电压又上不去)。您说增加稍大的串联电感是指的在变压器原边那一路吗?可是变压器原边本身不就是电感吗?还有,我开始以为是因为变压器那一路的电流电源提供不了那么大的才引起电压变化,于是想要增大电解电容。您说这里电阻值有限,所以增大电容没什么效果,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确实我是在将R4短路的情况下测得的,变压器原边那一路电阻很小(但如果加了R4电压又上不 ...

R4就是所谓的退偶电阻,由于考虑到这里可能末级瞬间功率比较大,因此,我说的就是把R4换成一个电感。然后这里的C4就是退偶电容。增加电感电容退偶,可以基本上隔离末级对VCC的影响,同时由于用的是电感而不是电阻,所以对MOS供电又基本上没影响,而退偶电容的选择,以你几个脉冲发送过程,电压基本上不会跌落,或者跌落比较少就可以了。
原先你居然把退偶电阻取消了,那么增加电容影响就更小了,肯定会测量到这样的干扰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