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访问DSP的寄存器??

楼主(2018-11-12):
如图如图啊

网友A:
你贴出的图中,1中的源代码就是访问的寄存器阿。楼主想怎么访问?直接操作16位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图中,1中的源代码就是访问的寄存器阿。楼主想怎么访问?直接操作16位地址? ...

结构体,指针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体,指针等等

对的。例程中用的就是结构体。
不清楚你用的具体型号。官网有很多例程和资料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