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系列芯片在线升级

楼主(2018-11-12):
CCS如何将编译程序生成bin文件,之前网上说的方法都尝试过,没有成功。求大神指点~有哪位大神做过在线升级的方案,一起探讨下,我之前一直用ST的芯片,那个资料超级多,TI的芯片虽说比较火,但是资料和demo真的很难找到相关的,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装个CCS6以上的开发平台,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然后就是通过自定义通讯协议把hex文件刷到DSP

网友B:
资料很多的啊    如controlSUITE等工具中全是资料例程

网友B:
在线升级常用的也就是串口了   这个也比较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升级常用的也就是串口了   这个也比较成熟了

主要是实现程序跳转,CMD文件修改,网上资料虽说一大堆,没有一个是介绍的详细的,按照网上的去做,没有成功,自己研究了几天,总算是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