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控制电机,求各位大佬给个意见

楼主(2018-11-12):
                                现在有一个方案,220V交流,用过零控制有刷电机,12档,要求恒速。现在的问题是,测反馈速度总是存在滞后性,在得到反馈的速度后再调速,总是存在过调(通过听电机声音)后才能慢慢趋向与稳定状态。怎么解决过调问题呢?

网友A:
理论上,任何反馈控制系统都存在滞后特性,区别只是在于该滞后大小问题。
比如一个脸盆和一个几立方的水槽,同样一个进水,测水位-反馈的滞后特性那差别有多少你应该明白。
工程上早就有了这个解决方案,哪怕不用你这样的导通角线性控制,只是通过可控硅通-断,非线性控制,做一个恒温箱的温度控制精度到0.1%℃都不是问题,要知道恒温箱的滞后,比你直流电机调速差别不是一点点大。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几乎万能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