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摄像头的行同步,场同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12):
看摄像头OV2640文档,上面提到行同步(水平同步,OV2640)信号(HSYNC),场同步信号(VSYNC)
请问行同步(HSYNC)和场同步信号是什么意思?
--------------------------------------------------------------
看了一些资料,讲的都是结合了电视机的扫描成像原理。
我的理解是,行同步,就是控制一行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显示;
                   列同步,就是控制一行显示完成后,切换到另外一行,显示;
我的理解对吗?
--------------------------------------------------------------
文档上,显示说行同步和场同步,后来又说行同步和帧同步。
请问,帧同步和场同步是一个意思吧?
----------------------------------------------------------------------------
附上原文中的一句话,供大家参考:
HSYNC( HREF)信号指示行的开始/结束, VSYNC 信号指示
帧的开始/结束。

-----------------------------
谢谢

楼主:
唉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这是模拟视频信号概念,摄像头读取图像信号是一行行读,读完一帧画面就是一场,接收端显像管还原图像时也是一行行扫描,为了和摄像头图像同步,图像信号就有了行同步,场同步。

楼主(点评):
好像 场还分偶场和奇场,一个奇场加一个偶场,才是一个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对,那是隔行扫描里的概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您

网友B(点评):
讲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