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助labview实现for循环里的数组遍历

楼主(2018-11-12):
想要通过labview实现如下程序
for(i=0;i<12;i++)
{
if(x>A[i])
   B[i]=1;
}
labview中有for循环结构,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实现A[i]这个功能啊?

网友A:
直接拉线啊

楼主:
数组直接拉线过去就会遍历吗?在断点里还是显示整个数组

网友B:
大于都有了,换成等于1就可以了啊,在同一个工具箱里。
你不会连沙发贴的图里面的那个大于号在哪个工具箱都没有找到吧?

试试看哈
@梦在那 :点右键,添加shift,和进来的地方一样,弄个出去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只是现在还有一个疑惑,怎么实现最后一句的呢? for(i=0;i<12;i++) { if(x>A[i]) B[i]=1; x = x-B[i]*A[i]; } 复制代码 最后这句 x = x-B[i]*A[i];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