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低功耗 12bit adc 带lcd

楼主(2018-11-12):
硬性指标:低功耗要求, 产品要用2节干电池供电。
adc:12bit
LCD:4*28段
串口1个
gpio几个

有没有推荐的?   类似STM8L152    64脚的 ,当然价钱越低越好

网友A:
东软M0,性价比不错,你值得拥有~

网友B:
你好,请加下我QQ,我这有合适的:261533324

网友C:
我有便宜的哦,加Q308-147-6837

网友D:
你好,你的这个很常用的.工作不有其它的特殊要求嘛.

网友E:
看看这个是否可以

网友F:
产品特性 超低功耗 MCU
 48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L130/HC32L136 系列具有灵活的
功耗管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 深度睡眠模式:所有时钟
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 状态保持,
IO 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 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0.9μA @3V 深度睡眠模式+ RTC 工作
– 7μA @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35μA/MHz@3V@24MHz 睡眠模式:
CPU 停止,外设运行,主时钟运行
– 130μA/MHz@3V@24MHz 工作模式:
CPU 和外设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4μS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
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64K 字节 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
功能
 8K 字节 RAM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
强系统的稳定性
 通用 I/O 管脚 (56IO/64PIN, 40IO/48PIN)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外部低速晶振 32.768KHz
– 内部高速时钟 4/8/16/22.12/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32.8/38.4KHz
– PLL 时钟 8MHz ~ 48M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 1 通道互补通用 16 位定时器
– 1 个 3 通道互补输出 16 位定时器
– 1 个低功耗 16 位定时器
– 3 个高性能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
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 个可编程 16 位定时器 PCA,支持捕
获比较,PWM 输出
– 1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PCNT
– 1 个 20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
用 10kHz 振荡器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2 路 UART 标准通讯接口
– 2 路 LPUART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
睡眠模式下可工作
– 2 路 SPI 标准通讯接口
– 2 路 I2C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万年历 RTC 模块
 硬件 CRC-16/32 模块
 硬件 32 位除法器
 AES-128 硬件协处理器
 RNG 随机数发生器
 2 通道 DMAC
 4*40 / 6*38 / 8*36 LCD 驱动
 全球唯一 16 字节 ID 号
 12位1Msps采样的高速高精度 SARADC,
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3 个多功能运算放大器
 集成 6 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
路电压比较器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16 阶比较电
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SWD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调试器
 工作条件:-40 ~ 85℃,1.8 ~ 5.5V
 封装形式:QFN32,LQFP64/48,TSSOP28

网友G:
n76e 616可以

网友H(2019-01-05):
可以了解一下锦锐的MCU,8-64脚的都有,1T8051单片机,8K/16K/32K的Flash ROM,带12位ADC,带16位PWM,带LCD/LED驱动,带RTC,宽电压1.8-5.5V,性价比高!

网友I(2019-02-27):
楼主看看是否有合适的,而且价格不贵,+v
FM8PE513CM SOT23-6 SOP8
FM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FM8PE531M  SOP14   SOP16
FM8PE531M  DIP8 SOP带断电**
FM8PB513B  SOP8 外接晶振
FM8PB53B   SOP14
FM8PB56B   SOP18 DIP18
FM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FM8PC712AH SOP8 带AD
FM8PC713AM SOT23-6 SOP8 带AD
FM8PA76DE  SOP16

网友J:
楼主你的单片机选好了吗?给大家说说,以前一直使用MSP430系列的,价格贵啊。以上推荐的到底怎么样呢》?

最后选了一款台湾宏康科技的片子, 你也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