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 96位Unique ID真的全球唯一吗???

楼主(2018-11-12):
使用STM32L151C8T6/STM32L151C8T6A做了几个项目,很多项目需要用到96位全球唯一ID生成自己产品的ID,发现ID有重复的,溯源看了一下,芯片读出的96位ID是特么完全一样的。
两个芯片的ID完全一样:   06 47 37 32 30 36 30 34 83 7E 81 00
                                         06 47 37 32 30 36 30 34 83 7E 81 00
芯片是在立创买的,这个很坑呐,有原厂的大神解释一下吗

楼主:
一不小心发了两遍图片

网友A:
The 96-bit 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provides a 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unique for any device and in any context. These bits can never be altered by the user.
The 96-bit 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can also be read in single bytes/half-words/word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n be concatenated using a custom algorithm.

Base address: 0x1FF80050 for Cat.1 and Cat.2 devices and 0x1FF800D0 for Cat.3, Cat.4, Cat.5 and Cat.6 devices

ST有一个传统:把大容量Flash型号当地容量Flash型号卖(或许是后面Flash有部分坏块、或许是方便批量生产……)

可以用下面这种方式验证一下:
Bits 11:0 DEV_ID[11:0]: Device identifier
This field indicates the device ID.
0x416: Cat.1 device
0x429: Cat.2 device
0x427: Cat.3 device
0x436: Cat.4 device or Cat.3 device(1)
0x437: Cat.5 device or Cat.6 device

网友B:
娄山是说有可能楼主读出来的是错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96-bit 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provides a 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unique for any device and i ...

我用ST-LINK UTILITY读了REViD,结果为10786416, 就是CAT.1, 那么UID地址就是从0x1FF80050开始。
程序里面读很简单:

但很奇怪的是我用ST-LINK UTILITY从0x1FF80050开始读时提示memeory not accessible,从0x1FF80054开始读是可以的,就是用ST-LINK UTILITY只能读到从96位的后64位,结果也和我程序里面读出来是一致的

网友C:
一样吗?

按道理来说,不一定一样的啊!

网友C:
或者是说 根本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D:
手上没有那么多的IC 没有实际的测试过!

网友E:
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F:
是不是 uID 的地址弄错了, 注意不同的型号的芯片, 地址可能也是不同的

网友G:
如果两个芯片正好一样,那你中了大奖,但是你中了那么多大奖,明显是不可能的,这个大奖是假的。

网友H:
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H:
这种情况很少见。这种情况很少见。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I:
可能性太小了,我对比过手上芯片没有发现重复过,不过和你的型不一样

网友J:
若有雷同,纯属不可能

网友K:
哈哈,是不是读取的方式和姿势有问题

楼主:
结贴吧,是最后32位的地址偏移量搞错了,感谢另外一个论坛的兄弟提醒。

网友L:
难怪,似曾相识!

那就再提醒下,注意第3个字的地址。第3个字的地址与第2个不连续,手册看仔细点~

网友M(2020-08-28):
象这么直接出现id地址1ff80050,如果做成id软件加密,改这种软件加密,只要几百块钱,象1ff80050这种id地址最好计算得出来,不然太好破了,完全没意义的软件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