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开关时变压器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8-11-12):
我在使用脉冲变压器升压时发现随着MOS管的开闭,变压器T1端(T1T3为变压器原边,T2T4为副边)的电压变化会对+12V的电源部分产生干扰。其中R4电阻是被短路掉的,否则变压器原边电流不够大,输出电压升不上去。我用的激发波就是5+4个,图中12V电源也有5+4个对应的杂波。现在电源的杂波已经影响到其他的电路了。开始怀疑是变压器原边电流不足,把电源的电压瞬间拉下来了,我尝试过将C9换成3300uf,4700uf,仍然有杂波,换成4700uf时会有所改善。C4a处电容也尝试增大,仍是这种情况。现在正准备尝试将C9换成10000uf的试试,但担心上电电流过大。P11的123接-12V、地、+12V。请问大家,导致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该怎么着手解决呢?谢谢。

网友A:
这往往是电流突变, 电路里的寄生电感引起的尖峰信号
你可以改善布线和电流环路来减弱噪声, 但无法完全消除的.

网友B:
变压器的参数设计不当会严重影响你的波形呢,包括匝数比,感值,漏感等参数

网友C:
看示波器的波形,这个尖峰的周期小于0.5us,甚至更小(你应该放大示波器来看周期),换算成频率在2MHz以上。
几千uF的电解电容,在2MHz以上的频率肯定已经是感性了,没什么效果,再增大也没用。
你可以串联一个几uH的电感试试。
另外,请检查系统布局、PCB layout方面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完整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