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6UL核心板 多技术沟通

楼主:
型号:IMX6-CB140-6G2D-255M-4G

问:
MY-IMX6-CB140核心板 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单节3.7V锂电池能带得起吗?

答:
高于3.6V就行,电压范围3.6V-5.6V

问:
工程师用的时候突然不亮了,这边检查了一下,没找到原因
答:
检测一下输入核心板的5V电源是否还有,能看电流么?
答:有的,上次量了一下好像时是300多mA,没有变化

问:
核心板可以正常启动?是否能看到串口信息

答:
不能,电流时固定值,正常启动应该有变化,底板上的led没有亮,串口也没有信息
问:
拨码开关检测一下,是否已经是正确的?

答:
拨码开关一直好像没有动过,5V_core有电压 5VIN没有

问:
DCDC_3V3 是否有给到呢?

答:
没有,那核心板就已经是烧掉了,如果需要维修,请联系售后处理。

网友A(2018-12-17):
这是个什么板。最好来个图片

网友B:
同问,上边你说的这个型号是什么片子,有实物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