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载波

楼主(2018-11-12):
请问这个载波电路,“TX”的频率范围该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由于限制因素是后级的 RC 电路, 那么前面的 240 的等效电阻也是个关键参数. 跟电容构成的时间常数也是个频率限制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限制因素是后级的 RC 电路, 那么前面的 240 的等效电阻也是个关键参数. 跟电容构成的时间常数也是个频 ...

谢谢,
我感觉这个电路既不是微分电路也不是积分电路,那时间常数该怎么计算呢?
通信波特率是115200,那么图中标的阻容值是否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感觉这个电路既不是微分电路也不是积分电路,那时间常数该怎么计算呢?
通信波特率是115200,那 ...

前面那个C508应该只是为了限制输出耦合的方波边沿速度的,配合反相器输出电流能力,可以稍微减速边沿,变成准梯形波。根据反相器50mA电流,1nf电容充电时间=3.3*1nF/50mA=0.07uS。
后面RC倒是串联的限流隔直回路,根据你的参数,在一个100uS方波(基本上就是发送一个0x00)情况下,电容器将被充电到2.746665V(假定外面的阻抗=0)。很明显电容小了。不过这里算干线的阻抗=0,如果干线阻抗可以扩大到56R的10倍,那么,发送一个0x00,电容才被充电0.27V,很明显就够了。

楼主:
"根据你的参数,在一个100uS方波(基本上就是发送一个0x00)情况下,电容器将被充电到2.746665V(假定外面的阻抗=0)"
你好,2.7466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
这个是发送和电源上的波形;

这个是部分接收电路;

这个是TP508和TP510的波形;

问题
1、Vin上的波形尖峰值是24V(直流量) + (±2.746665V)吗?
2、TP510上的波形直流偏置电压(3.3 / 2V = 1.65V)上的尖峰电压是如何计算的?

谢谢。

楼主:
还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大神帮忙看看。

直流载波,无论电池还是稳压芯片还是交流整流滤波,理论上直流供电线对地交流阻抗接近0,所以你是无法直接进行斩波传输的。
必须在需要载波的对应部分,分别串联增加阻抗的电感器,且电感器后面不能有大的电容。
就是因为你载波部分的直流线路,阻抗非常低,尤其是低频阻抗接近0,你看你的波形,都完全变成微分波形了,任何基频成分完全消失,这样的波形是无法传输有效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载波,无论电池还是稳压芯片还是交流整流滤波,理论上直流供电线对地交流阻抗接近0,所以你是无法直 ...

这个电路是之前的同事做的,量产产品上的电路,在接收端可以接收到和发送端一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载波,无论电池还是稳压芯片还是交流整流滤波,理论上直流供电线对地交流阻抗接近0,所以你是无法直 ...

请问这四个图,哪个可以将正弦波信号正常耦合到电源线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四个图,哪个可以将正弦波信号正常耦合到电源线上呢?

第一个显然不可以,变压器把直流短路了。
后面2个,只要参数匹配合理,都是可以的,第4个传输能力取决于负载匹配电阻R1。

网友C(2023-02-11):
怎么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