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线性和非线性元件

楼主(2018-11-12):
我在网上查了关于电感和电容是属于线性还是非线性元件,有两种答案,所以来这边问专业的人解答。
电感和电容是属于线性和非线性元件?还有怎么判断是线性还是非线性?

网友A:
电感和电容可以是线性或非线性的,虽然实际的电容和电感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线性的,但理论上可以有理想的线性电容和电感。

相关知识可以看《电路》类教科书,或参阅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电容可以是线性或非线性的,虽然实际的电容和电感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线性的,但理论上可以有理想的线 ...

对于普通电容和电感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就电路图中的陶瓷电容或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普通电容和电感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就电路图中的陶瓷电容或电解电容。 ...

陶瓷电容也分很多种,各种陶瓷电容的非线性也各自不同。
电感若具有磁芯,往往非线性比较强,尤其是磁通密度较大时。

网友C:
随着电压或电流的变化, 器件的特征参数会发生变化, 就是非线性的.

网友D:
音响用的电感电容对线性的要求高。

网友E: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论坛上多是这中言之无物的回复。
句句都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提取不到有用的信息。
而且回复是免费的,人家没有义务必须详尽答复你,所以面对言之无物的回复,你还不能吭声,不然人家大手一挥:给钱,给钱就给你讲点有用的。

所以,发帖多是收获无奈。

网友E:
提问也需要注意,不要搞绝对化,这类问题的答案都是NO,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这类问题问了也是白问。

例如以CMOS工艺中的极板电容为例,通常电压系数是100个ppm左右,站在绝对线性的观点看,显然它不是线性电容,但是实用中,可以认为这是个高线性电容了,在数据转换器和信号处理电路中大规模使用。

而且商用电容本身,就有线性电容和非线性电容之分。如果像顶楼那样提问,人家就没法回答了。

非线性电容有许多神奇的特性,应用非常广泛,例如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平行板电容容量大约是1fF/um^2,这可就太小了,所以通常使用非线性MOS电容,可以节省面积。再例如非线性电阻无法产生次谐波,非线性电容就能干这个事。所以研究非线性电容也是非常重要的,用途相当广泛,例如电调谐,参量放大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提问也需要注意,不要搞绝对化,这类问题的答案都是NO,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这类问题问了也是白 ...

小弟听说过的是 参量振荡,
入门书有以荡鞦韆(秋千)来阐释谐振原理,参量振荡跟谐振有点像,施力的时刻也相同,
不过,这鞦韆不是吊在樑上,而是架在滑轮上的,给力的方式不是推鞦韆,而是拉绳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论坛上多是这中言之无物的回复。
句句都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提取不到有用的信息。 ...

这么大的林子。由门外汉至一代宗师都有,
论坛里发表的东西,是不会在小学中学教的,大学並非人人都唸上,
职训或兴趣班的学堂,执教导师只有一个(非执教者不会指点你),教学时间有限,也没那么多的技巧与耐心,
网上导师少则几个,多则成群,思路五花八门,还可无限留级,读一遍不懂就N遍(还是不懂可请教于大神),懂了才去升班,

毕竟,这里是可供 求师问学 之地,不像 中科院,电子学会或电工学会 那样,是 行家业者,院士教授,名家泰斗 的专网,闲人勿进,灌水也可以(这里有 非技术讨论区 嘛),别捣乱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林子。由门外汉至一代宗师都有,
论坛里发表的东西,是不会在小学中学教的,大学並非人人都唸上 ...

如果逛论坛的目的纯属娱乐,那就爱咋玩就咋玩,只要不违反站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的观点所针对的对象,是想不断进取的人!而非没事打发时间闹着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逛论坛的目的纯属娱乐,那就爱咋玩就咋玩,只要不违反站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的观点所针 ...

好,好,没错,
当 业界翘楚,专家教授 的意欲 虽已无存,但对
知识与本事 的追求还没冺灭,也许,我学到的,没准某天就派上用场。

网友D:
回楼主,如果从原理出发,电感电容的本质是线性的,极限运用的话,一切都会非线性,另外就是人为因素。你可以把电感电容造成非线性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如果从原理出发,电感电容的本质是线性的,极限运用的话,一切都会非线性,另外就是人为因素。你可 ...

“如果从原理出发,电感电容的本质是线性的”

电容本质是电场储能,而电感本质是磁场储能,两者与电磁场能量有关。

线性只是相关本构关系呈现线性关系而已,这只是本构关系的“特例”且是个“理想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问也需要注意,不要搞绝对化,这类问题的答案都是NO,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这类问题问了也是白 ...

你说的很对,我的问题问的太含糊了,主要还是知识欠缺,我是在百度上看到图片上说的,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说电容是非线性的,所以反馈含有电容是非线性运放如微分放大器,所以就问了电容是线性还是非线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的问题问的太含糊了,主要还是知识欠缺,我是在百度上看到图片上说的,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 ...

不要看这些内容,百度上的,论坛上的,甚至是国产书籍,都有可能是低水平的人写的!花时间研究这些模棱两可的文字,不值!
看就看在世界上有声誉,有名望的人写的东西!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出错,而是出错的几率远小于我上面说的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的问题问的太含糊了,主要还是知识欠缺,我是在百度上看到图片上说的,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 ...

“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说电容是非线性的,所以反馈含有电容是非线性运放如微分放大器”

“积分放大器”和“微分放大器”未必工作在非线性区,按理想情况其是工作在线性区的。含有电容的反馈网络也未必是非线性网络。

建议看看《电路原理》类的书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只要是较为经典的即可。相关国内的经典教材不少,且也容易找到。此外,作为基础,建议看看普通物理中的电磁学部分,那是电子学类的基础之基础。

《电磁学》和《电路原理》课程,作为一个相关专业的从业者或学生是必须要系统地学过的。如果之前没有系统地学过,建议花点时间学学,这是终身受益的东西,除非转行。

在此论坛,有个“21学堂”,其中的内容就是相关课程知识的梳理,感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的问题问的太含糊了,主要还是知识欠缺,我是在百度上看到图片上说的,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 ...

此外,从你所贴出的内容和你相关问题来看,你的问题恰恰是提到了点子上。接下来就看你如何从各种“答案”中甄别出你真正所需要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解释好像是说电容是非线性的,所以反馈含有电容是非线性运放如微分放大器”

“积分放大器”和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又来了,又来了,又是一跑打红的"场到路的演变",又是天天重复的本构关系,这点东西在21IC天天重复,重复八年了,八年是什么概念?抗战都打结束了,人家这个还没完没了!

楼主这个问题,和电磁学这些知识点之间,有半毛钱关系没有???

千方百计地逮着个话题往这个拿手好戏上面引,也不管人家的问题是什么,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了。扬长避短也不是这样玩的。

pjy
毁人不倦的出处就在这里了

网友D:
电抗元件的 伏安特性,在于 电抗 而不是相移,瞬时值的关系不会拿来做 伏安特性 的,
电抗,是个 只跟频率,元件参数及铁芯状况有关 的电气参数,不受枏移影响(无论跟甚么串联並联,电抗值都一样),那么,若频率与元件参数都不变,电压跟电流的关系就成比例。

网友B:
想要理解电容电感的线性和非线性,你确实需要看看《电磁学》和《电路原理》课程。
电容或者电感的非线性,是由电容电极之间的介质以及电感磁路中的磁介质决定的。如果电容是真空介质(电场完全处于真空中),电容就不存在非线性,如果电感是真空介质(磁路完全处于真空中),电感就不存在非线性,都是线性的。对常温常压的气体,基本上也是线性的。但对液态固态介质,往往就存在一定非线性,而且不同的液态或者固态介质,电容或者电感的非线性也各自不同,某些非线性强某些非线性比较弱。这就是所谓“本构关系”。

网友F:
探讨研究学习问题,要注意所处的针对的所指的“层面”。否则没法谈。

网友D:
是效果,不是判断条件。

网友G:
首先,任何器件在足够宽的范围内或足够高精度下都可以看成非线性器件,我同意.

网友G:
但是,任何非线性器件在足够窄的范围内都满足线性要求,且精度要多高有多高。这是微积分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用一堆非线性器件组成一个线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是,任何非线性器件在足够窄的范围内都满足线性要求,且精度要多高有多高。这是微积分的基础。正是因为如 ...

好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又来了,又来了,又是一跑打红的"场到路的演变",又是天天重复的本构关系,这点东西在21IC天天重复,重复 ...

毁人不倦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I:
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元器件的温度升高后,就是非线性了

网友A:
引一个相关帖子:

关于线性和非线性电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6718-1-1.html

且说明两点:

一)《电磁学》是《电路原理》的基础,若没有《电磁学》基础就等于一颗无根的“树”,充其量是颗“假树”。

二)《电磁学》和《电路原理》是电子学相关专业后续课程的基础,若这两门课程都没学好,转行吧!

网友E:
又来了,又来了!

将近十年了,天天在模拟板块宣扬电磁学之伟大性,基础性。网友要想在教材基础上,像外拓展,他一把给你拉回教科书范畴了,而且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教科书上这些基础都不懂,你去学更好深的不是扯淡吗?转行吧!

像外拓展的抓手太多了,例如本贴说到非线性电容,如果有两个正弦信号,一个弱(频率为f1),一个强(频率为f2),两者同时加在非线性电容上,就会产生拍频,用滤波器把f1取出来,此时弱信号的幅度增强了——即放大了——这就是参量放大器的基本原理。能扯的东西太多了,人家就抱着教科书上那点破玩意死活不松手!怪哉!

网友E:
我上面扯了一句电压系数,人家又去以电压系数为关键字百度去了,弄了个4.7uF电容的电压系数。

网友E:
这个人有时精明,有时没有什么心眼!你说你以电压系数为关键字百度,出来那么多相关资料,你好歹多往后面翻几页啊!!!!人家偏不,就直接截图百度第一条的资料!(多数是百度第一页的)!被我抓住多少次了,包括那个传输线变压器帖子,他百度个资料就往帖子里抄,正抄着呢,我把整个pdf资料传上来了!

网友E:
就这样天天在论坛现学现卖,装大师!后面跟着个仆从桑丘给他点赞!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天天在论坛现学现卖,装大师!后面跟着个仆从桑丘给他点赞!

因为他是AVR大师啊,凡是这种概念流的主题他就特别来劲,你要是讲方案设计之类的,人家哪里懂,说多不就露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一个相关帖子:

关于线性和非线性电容

       一看你这种就是纯粹的外行,拿几本课本在YY工程师应该怎样怎样,电磁场要用到什么程度,是否一定需要也要分行业的,就比如像你那样写几下AVR单片机程序,用什么电磁场?纯粹装那啥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但是,任何非线性器件在足够窄的范围内都满足线性要求,且精度要多高有多高。这是微积分的基础。正是因为如 ...

而且这『线性』电路往往是有增益的,不过,通常需辅之以 负反馈。

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元器件的温度升高后,就是非线性了

这可称之为  伪非线性,是附加因素而非电路本质,
除非 温度的变化和影响 跟电路的动作完全同步(这需要零热惯性才可做到)。才能做出 伪非线性 的效果。否则,要么是 输出跟温度的关系达至平衡,要么就是输出随温度变化而波动,这叫做 不稳定而不属于 非线性。

这不违背线性的定义。实际上,这个时候系统称为时变系统更合适。
当热惯性教大时,非线性影响远离正常信号,是可以当作线性元件处理的。
当热惯性较小时,他的影响频率变宽,是不能或略的。
在频域的表现为:前者影响的频带较宽,后者只限于低频
他们的区别是,二极管的非线形响应的是瞬时值,而由于电流引起的温度变化造成非线性响应的是均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乖乖,这也太厉害了,比孙悟空火眼金睛还厉害,这是"线性微分方程组"????

我谨慎表示一下AVR大师会视而不见。。。。

网友B:
留此存照。

网友D:
动态电阻,是 线性的表像,非线性的本质,
作为 工程指标或商品规格 的名称,就意味着这是个固定值,定值的表现,就是直线!
可有个体差异,可以调控,可为各种非电因素所左右,但 伏安特性不许受电压电流的影响面偏离直线的规律!

网友E:
天天拍,天天拍,跟拍遗像一样!
这么大年纪了,安心养老吧,真气用一点就少一点,少折腾!

这几天我起码删了自己6个帖子,发过就想起了[和谐论坛建设方针],要同意你们的一切观点,认可你们的一切说法,努力把你们培养成

网友B:
再拍一幅。

网友E:
你闲的蛋疼是吧?

网友E:
张嘴看看,还剩几个牙?!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连什么是线性微分方程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数学物理?

网友E:
连偏微分方程(矢量的)都认不出来,还在这笑话人!搞笑!

网友B:
认不出这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认不出这是线性微分方程组?还“这也太厉害了,比孙悟空火眼金睛还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认不出这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认不出这是线性微分方程组?还“这也太厉害了,比孙悟空火眼金睛还厉害”? ...

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除了自认倒霉,只能耐心解说了。

下面这个是微分方程:

下面这个是偏微分方程:

麦克斯韦方程组属于偏微分方程组,这个和有微分形式和积分形式说法并不矛盾。

网友B:
一直说别人的帖子是百度来的,怎么也开始百度了?

网友B:
常微分方程是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也是微分方程。难道偏微分方程就不是微分方程了?谁定的偏微分方程不是微分方程?

网友B:
我也百度百度

网友E:
不许我用百度,我就用经东吧:

网友E:
再补充一句:电磁学中,所有的矢量都是空间和时间的函数,即A(x,y,z,t),微分和偏微分的区别,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网友B:
再拍摄一幅。

网友B:
这个微分方程,是动呢?是静呢?还是动呢?还是静呢?

请问:这是电磁学研究的问题吗?这里面有矢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分方程,是动呢?是静呢?还是动呢?还是静呢?

解释:
矢量A是空间和时间的函数,所以表示成A(x,y,z,t),【注意,前面一个A应该是黑粗体,后面一个不用!】
这个函数必定是在空间某一点P(x,y,z)研究的,这个P点,叫做观测点!
观测点有两种可能情况,一种是静止的,一种是运动的,这会直接导致电场E和磁场B分不清的,或者说究竟是E还是B,取决于观测点的情况,但是通过使用伽利略变换方程,可以证明两者具有等价性,或者说E和B具有两面性,对应不同的视角罢了。
所以究竟是dA/dt,还是∂A/∂t,取决于观测点P点是运动还是静止的。

网友B:
不得不再拍摄一幅。

网友B:
收藏了百G千G又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百G千G又如何?

我不说了吗,陪二位吹牛比专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根据这10几年逛论坛经验,论坛上多是这中言之无物的回复。
句句都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提取不到有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