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脚低开窗有无必要

楼主(2018-11-12):
(无正文)

楼主:
这2种应该是见过最多的了,还有别的技巧我不知道的可以讲讲啊

网友:
图片太小看的不清楚

网友A:
全开窗 难看
一般做焊盘,阻焊层比焊盘多个0.1mm 即可 没必要搞太大 ,直接看见板基

问了,要的就是看到基板的效果,开窗大了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开窗 难看
一般做焊盘,阻焊层比焊盘多个0.1mm 即可 没必要搞太大 ,直接看见板基 ...

好久没来了,图1的芯片开窗这叫阻焊桥
有工艺要求,不同厂的工艺不一样,批量有的脚距要>=8Mil,有的能做到4Mil
做阻焊桥板厂要加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开窗 难看
一般做焊盘,阻焊层比焊盘多个0.1mm 即可 没必要搞太大 ,直接看见板基 ...

不单单是SMT贴片芯片,也可以用在DIP插槽.接口之类易连锡的地方,非常非常实用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