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骚扰功率没过,一款带电容触摸屏的机器

楼主(2018-11-12):
图一是待机状态下测试波形,图二是将触摸屏拿掉替换为等额电阻的波形,图三是背光周围原理图;有没有可能是升压背光电路的问题?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
很可能是触摸屏电源部分及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请问是传导骚扰没过吗?麻烦把症状列详细点,这样很难分析问题

网友C:
查看超标的频率点
根据这个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