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热插拔控制器在直流升压电路中的设计应用

楼主(2018-11-12):
热插拔控制器在直流升压电路中的设计应用

    0 引言

  热插拔保护电路通常用于服务器、网络交换机、以及其他形式的通信基础设施等高可用性系统。这种系统通常需要在带电状态下替换发生故障的电路板或模块,而系统照样维持正常运转,这个过程称为热插拔(Hot Swapping)。本文将阐述热插拔控制器的另一种用法,利用热插拔保护电路具有的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解决开关直流升压电路的输出端保护问题。

  1 开关直流升压电路的基本原理

 开关直流升压电路(The Boost Converter或者Step-up Converter),是一种开关直流升压电路。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极性不变,基本电路图如图1所示。

  开关管导通时,电源经由电感-开关管形成回路,电流在电感中转化为磁能贮存;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的磁能转化为电能在电感端左负右正,此电压叠加在电源正端,经由二极管-负载形成回路,完成升压功能。      输出过流时,电路会采样开关管的峰值电流,减小占空比,导致输出电压下降。当输出电压降到输入电压时,过流保护不再受控,保护失效。另外输出过流点还会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变大。当输出短路时,输入电源会通过电感、升压二极管形成短路回路,导致电源故障。BOOST 电路还有一个缺陷是不方便控制关闭输出,当控制芯片关闭,开关管截止时,输出仍然有电压,不像BUCK电路,很方便的将输出电压降到0 V.

  2 热插拔控制器的基本原理

  热插拔(Hot-Plugging或Hot Swap)即带电插拔,热插拔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电源或板卡等部件,从而提高了系统对灾难的及时恢复能力、扩展性和灵活性。如果没有热插拔控制器,负载端的模块插拔时,会对电源产生浪涌电流的冲击,影响电压的稳定与电源的可靠性。这个问题可通过热插拔控制器来解决,热插拔控制器能合理控制浪涌电流,确保安全上电间隔。上电后,热插拔控制器还能持续监控电源电流,在正常工作过程中避免短路和过流。

  3 关键电路设计与实例

  3.1 电源要求

  电源实例如图2所示,其中的电源输入9~18 V,额定输出28 V/1.2 A,过流保护1.5 A.

  3.2 电路简介

  这是一款用了TPS2491 热插拔控制芯片的升压电路,带有输出过流短路保护,当遥控端CTL接地时,电源进入待机模式,输出为零。

  热插拔控制器包括用作电源控制主开关的N 沟道MOSFET、测量电流的检测电阻以及热插拔控制器TPS2491 三个主要元件,如上图2所示。热插拔控制器用于实现控制MOSFET导通电流的环路,其中包含一个电流检测比较器。电流检测比较器用于监控外部检测电阻上的电压降。当流过检测电阻上产生50 mV以上电压的电流将导致比较器指示过流,关闭MOSFET.TPS2491具有软启动功能,其中过流基准电压线性上升,而不是突然开启,这使得负载电流也以类似方式跟着变化。        TPS2491 内部集成了比较器及参考电压构成的开启电路用于使能输出。比较器的开启电压为1.35 V,关闭电压1.25 V,有0.1 V 的滞差保证工作的稳定。通过分压电阻精确设定了使能控制器所必须达到的电源电压。器件一旦使能,MOSFET 栅极就开始充电,这种电路所使用的N 沟道MOSFET 的栅极电压必须高于源极。为了在整个电源电压(VCC) 范围内实现这个条件,热插拔控制器集成了一个电荷泵,能够将GATE引脚的电压维持在比VCC 还高10 V 的水平。必要时,GATE引脚需要电荷泵上拉电流来使能MOSFET,并需要下拉电流来禁用MOSFET.较弱的下拉电流用于调节,较强的下拉电流则用于在短路情况下快速关闭MOSFET.

  热插拔控制器还有一个模块为定时器,它限制过流情况下电流的调节时间。选用的MOSFET能在指定的最长时间内承受一定的功率。MOSFET制造商使用图3标出这个范围,或称作安全工作区(SOA)。

  定时器还决定控制器自动重启的时间,故障导致关闭MOSFET,经过16 个振荡周期后,芯片重新使能输出。

 3.3 设计过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