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拆解DIY廉价音箱

楼主:
这个音箱其实是我很久很久以前从一台联想电脑的主机里拆的,然后经过改造成了我的御用音箱。
该音箱内部采用的元件都是价格低廉的产品,最值钱的功放:运放芯片,也是零售不到3块钱的,买多了甚至好几毛一个就行了。
今天拆开给大家欣赏欣赏这个十多年前的东西,到底怎么样。
先看外观,后面拆开后我再上我的昵称。

一共4个螺丝,拆开后先看看里面布局:

喇叭在两边,主板在中间。因此我就在前面用电烙铁搞两个孔,一个放开关一个放音频线(耳机线做的)。之前我还放的有锂电池,可以不用接USB就能用,后来电池鼓包了(电池也是旧手机拆的),就拆掉扔了。
来个喇叭特写

再瞄一眼主板上的芯片

拿出来看看

赶紧放个昵称,免得有抄袭可疑

看看PCB背板,我焊接的一堆线:电源线,音频输入线

楼主(2018-11-12):
发一个当年我研究它弄的原理图。我是照着板子绘制下来的。其实跟官方的推荐原理图基本一致。
介绍一下这个功放:
TEA2025B是由STMicroelectronics制造的音频放大器。(后来被很多家山寨了)

基本参数:
输出功率: 4.7 W x 1 @ 8 Ohm or 2.4 W x 2 @ 8 Ohm
输出类型: 1-Channel Mono or 2-Channel Stereo
可用增益调整: 51 dB
THD + 噪声: 0.5 % @ 4 Ohm
工作电源电压: 15 V
电源电流: 1.5 A
最小工作温度: 0 C
最大工作温度: 70 C
封装 / 箱体: PDIP-16
封装: Tube
音频负载电阻: 32 Ohm
输入信号类型: Single
输出信号类型: Differential or Single
电源类型: Single
电源电压(最大值): 12 V
电源电压(最小值): 3 V

可以看出这个芯片就是给电池供电或USB供电的小音箱设计的。你可以用两节干电池驱动,也可以用USB 5V驱动,更可以用锂电池3.7V驱动。最高甚至可以12V驱动。

楼主:
给大家找到了官方手册的电路图。

可以看出,我这是选择的第二种,作为双声道立体声播放器。一个芯片驱动2路喇叭。
在拆开和装到盒子里进行了对比测试,发现打开后,也就是喇叭自己发声情况下,声音干巴没味儿。而装到盒子里(拧上螺丝后)后
声音就饱满了,可见音箱这东西不仅仅跟你电路设计有关更跟你的音响共振声腔体有关。该音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全频域,听起来不腻,也不累。
那种低音**的听久了耳朵累,这种刚刚好,所以说,便宜并非没有好货,这货就挺好。
做一个这种音箱电子元件成本在10元之内,包括喇叭。腔体外壳等量大的话也就2元到3元吧。高大上一点顶多5元。总体成本15元以内,就可以做到听起来炫酷的音箱了,比电脑自带的好多了。之前有个朋友有个三星的笔记本,据说音响效果超级好,跟我的这个外置音箱比一下,我这个也听不出来逊色的地方。当年ST发明这个价位功放的时候绝对没想到,这么低的价格可以做的这么好。

楼主:
改进方案:我这个就太简陋了,不够高大上,可以还利用这种风格,把外观做的精致一些。接口什么处理好点,甚至可以添加上蓝牙功能,相信TEA2025B还能在历史舞台上继续释放光和热。

楼主:
性价比:因为成本很低,而听起来效果贼拉好,体积还可以这么小,就做到全频域无死角。真是少有的好功放。没有输入时候电流声小到听不见,难得的很。极具超高性价比。

楼主:
这7年来我一直走哪儿带哪儿,可见这货真的听不腻,从出生到现在都十几年了,相信再有20年还不坏。那么各位你们知道里面用了哪些电容吗?

楼主:
http://www.365yg.com/a6622907469855195150#mid=1571727889291266发到西瓜视频了
http://www.365yg.com/a6622907469855195150#mid=1571727889291266

观看方式:点开链接后,然后再刷新一下就可以显示了,第一次会显示找不到页面。

楼主(点评):
直接按F5刷新不行,需要把光标定位到地址栏,然后按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A:
给力。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B:
炫酷。看来很容易做音箱啊,我要自己做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一个当年我研究它弄的原理图。我是照着板子绘制下来的。其实跟官方的推荐原理图基本一致。
介绍一下这个 ...

这个分析挺不错的,不过怎么都是直插的那,看来这个音响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析挺不错的,不过怎么都是直插的那,看来这个音响好多年了

嗯,是好多年了。当时我买了好几片这个功放芯片,零买2元钱一片,我买了三片。当时还做了个没有电路板的,直接立体电路。用纸盒和喇叭构成的。效果也是很棒。
还有一个在面包板上进行搭建实验用了,也是效果不错。

网友C(点评):
老乡这焊接功底很不错啊,立体的,这样没有干扰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你可以试试,跟电路板差不多的,电路板是都焊接在了一个平面上。其实搞成立体的有时候更科学

网友D:
声音好坏喇叭影响很大,也许是喇叭不一般,普通喇叭换成特别的喇叭声音立马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好坏喇叭影响很大,也许是喇叭不一般,普通喇叭换成特别的喇叭声音立马变了。 ...

如果不上盒子,直接喇叭播放,音质也一般般,塑料盒子盖上之后,音质就完美了。所以喇叭本身只要没有缺陷,还要看机械共鸣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