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报警器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8-11-12):
U开头的标号是连接mcu 的,R30 未接入;
u1-1是mcu管脚供电,u1-11是Timer 3 - channel 1 / ADC1_IN17
u2-6是接mcu  Timer 2 - channel 2 / ADC1_IN16

左边是跨导放大器,电流转电压,Vo1=V(TP4) - I(P0)*R14
第二级就看不懂了,应该是个比较器,正常时,输出高,来烟时为低,实际只有发射和接收管对射时,才有阶跃变化,喷烟压根没用,第一输出变化就几乎没有
U2-6接MCU是干嘛的,测AD?
如果是MCU的DAC过来的做比较器,那R13、C8、C17什么作用,不过连接的这个脚的STM8没有DAC功能。

楼主:
顶啊来人啊

网友A:
后级, 就是个滤波器

楼主(点评):
怎么理解?请教

网友B:
没有直流偏置,不能工作

楼主(点评):
怎么理解

网友C:
抄板没有抄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流偏置,不能工作

运放反相输入没有设定直流电位,导致输出的直流电位也是无定义的,输出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反相输入没有设定直流电位,导致输出的直流电位也是无定义的,输出是无效的
...

你载看看,不太可能抄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载看看,不太可能抄错

不是光电二极管的负极和运放的反相端相连吗?

楼主(点评):
电阻NC,是没有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运放反相输入没有设定直流电位,导致输出的直流电位也是无定义的,输出是无效的
...

你好,运放U2的正相端不是接了个2.23V的直流电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运放U2的正相端不是接了个2.23V的直流电压吗?谢谢!

负端直流电位设置,同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光电二极管的负极和运放的反相端相连吗?

这样也可以,无烟时第一级输出正端输入的偏置电压,有烟时输出2.23-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端直流电位设置,同样不行

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无烟时第一级输出2.23V,第二级是3.3,来烟理论是2.23-I*R,发射接收管对射时,第二级输出0 ,而且是阶跃的,像是比较器。但问题是,喷烟几乎没有变化,只有发射管对着接收管时,才有变化,

网友E:
反相输入端完全直流悬空,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楼主(点评):
VON1给脉冲供电怎么样

楼主(点评):
u2-6 mcuDAC给电压做做比较器

网友B:
应该有个电阻在反相输入和输出之间吧?用作交流放大。MCU给出脉冲控制发光管,再根据接收光变化判断是否有烟雾。

楼主(点评):
u-2-6 也是接mcu,这个是测电压还是做输出用?

楼主(点评):
u2-6 DAC给个电压比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左右两边的电容c8、c7是干嘛的

网友B:
直接接MCU管脚,有很多可能。。。
你最好有这个电路的文档才好搞。

楼主(点评):
这个脚 只有TIM 和 ADC 功能

楼主(点评):
直接电阻分个2.200V的电压给负极有用,没烟正极输入是2.230V,输出3.3V,有烟雾正极降到2.230V以下,输出0.。不过这变化也太小了,提高发射电流得提高10倍才行,功耗太大,或者提高放大倍数,现在就5M了,怎么得500M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载看看,不太可能抄错

第一级出来的有效信号是个脉冲,已经叠加了直流偏置的脉冲信号,所以可以直接给到第二级,第二级电路,看起来像是增益随频率而变的同相输入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