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来个大神支个招

楼主(2018-11-12):
新手一枚,求教单片机如何检测输入直流电的正负极,比如插上电瓶车电瓶充电,单片机怎么检测它的正负极,最好有个电路,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用一个加法器。输入信号和已知的正直流电压V0(V0大于正/负极电压的绝对值)相加。如果输出比V0大,则为正极,如果输出比V0小,则为负极。。。

网友B:
嗯, 可以用比较电路, 也可以用 ADC 检测, 不过要变换成可接受的信号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