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老师,非隔离开关电源前加整流桥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8-11-12):
如图所示的红圈处,加整流桥,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一般的,不能

网友B:
非隔离,考虑到GND建立和通常的隔离系统不一样,这里你有个整流后的N端,貌似和外大地直接相连,你用全桥代替就会出问题。
为什么非要用全桥呢?如果仅仅是纹波过大,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输入蓄能电容。

因为我同时需要使用到全桥整流出来的300v直流,然后发现如果在整流桥前将两路分开,有一个二极管就相当于被短路了。

网友A:
电源能工作,但使用这个电源的设备或系统大概不能工作。

网友C:
肯定可以的。

网友D:
这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