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迟滞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8-11-12):
图中的上限门限电压怎么算的?

网友A:
计算很简单, 吧输出高和低的反馈电压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很简单, 吧输出高和低的反馈电压加进去就可以了

公式加号后面是吧UR输入为0的时候,加号前面我不知道是什么,你可以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上限, 公式加号后面是 UR输入为最大值的时候.  这是用叠加原理列的公式, 比较好理解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理解列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限, 公式加号后面是 UR输入为最大值的时候.  这是用叠加原理列的公式, 比较好理解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理 ...

叠加定理是不是把UI和UR分别置0,得到输出,然后把两个输出加起来?还是没算出加号前的

网友A:
叠加定理是让各电源单独作用,  建议去翻一下教科书吧

网友B:
这个迟滞比较器的作用非常明显,你可以搜相关的帖子,介绍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