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电压复位问题

楼主(2018-11-12):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个别人样机,每次上电后电机工作转动一次,时间大约1s,电机工作电流约400ma。我用可调电源供电,将电源电流最大设置为120ma,这种情况下,上电时,3v电源会被拉到1v左右,拉低时间约80ms,这种情况下样机没有复位,能正常工作。
问题来了,我自己用上海晟矽微的MC30P6060写的程序,却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我做了以下工作:
1,设置1.8v低电压复位;-->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复位,所以我后来关闭了低电压复位功能;
2,关闭低电压复位功能,有以下两个问题:
(1)mcu不能正常启动,偶尔能正常工作,没有样机那么顺利;
(2)死机。这个应该是掉入低压后,mcu挂了无法恢复。ps:硬件完全一样,只是mcu不同。我用的是同一块板子测试。
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上电电源波形

上电电源波形

楼主:
有遇过这类问题的大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遇过这类问题的大侠吗?

MCU电源端没有大电容?或者咨询一下这个MCU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电源端没有大电容?或者咨询一下这个MCU的FAE?

有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我自己的写的程序其实解释的通,MCU有一个死区电压,陷入死区后不能控制了。唯一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别人的样机很正常,难道他的死区电压那么低(1v以下了)?

网友A(点评):
不同厂家肯定有差异,MCU电源电压低到1V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我自己的写的程序其实解释的通,MCU有一个死区电压,陷入死区后不能控制了。唯一 ...

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B:
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遇过这类问题的大侠吗?

新手小白可在某宝上搜索 51单片机开发 远程服务
我就是这样搞定滴。。。

网友C:
你拿的别人的样品,请问别人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加的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的别人的样品,请问别人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加的多大的电容?

别人的芯片不知道型号是什么,电容是一样的,同一个板子,更换MCU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1.8v-5.5v

网友C:
你可以测试下别人样品的上电波形和你的上电波形对比。

网友D:
可以,回复赚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E:
首先,是芯片的差异。有些型号的芯片工作电压可以很低。
其次,是你的做法很对。数字电路这么低的电压,如果工作错了,不复位,怎么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而且还有电机,因为程序乱跑发生火灾怎么办?
再次,它的不复位,可能个别极限情况下会出问题。

如果你要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还是要电源分开,把这个低脉冲搞掉。如果上电的过程中的转动是误转动,那么就要把这个误转动搞掉。硬件有问题,必须改硬件彻底解决此问题。使用软件无法彻底规避,只能是降低概率并引入新的风险。

楼主:
现在我把上电后的主频降低,对应的死区电压和工作电流也更低,暂时没有发现问题。由于客户不让更改任何东西,现在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做一小批试产先。

楼主(2019-03-20):
目前试了700套,有28个不良,现象是上电后,只要打开电机,单片机就重启了。目前芯片的死区电压是1.2v,主频500k。
把主频降低,情况好很多。我打算把mos管的g极的电阻加大,现在是200R,电阻较小,电流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是芯片的差异。有些型号的芯片工作电压可以很低。
其次,是你的做法很对。数字电路这么低的电压,如 ...

有没有低电压的MCU推荐?

网友F:
人家的样机有没有这个80ms的凹槽

网友F(点评):
审题不仔细,是他的样机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的样机有没有这个80ms的凹槽

一样有的

网友C(2019-09-03):
引用 楼主:
目前试了700套,有28个不良,现象是上电后,只要打开电机,单片机就重启了。目前芯片的死区电压是1.2v,主 ...

上电单片机就重启,说明你这个芯片抗干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