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电压跟随器反馈回路串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11-13):
如图,这个应该是个电压跟随器,R8=1K 串到反馈回来。
为什么需要电阻R8呢?是平衡电阻???
我觉得R8没啥用,能去掉吗(短接R8)?
谢谢

@king5555
如果说运放输入端有钳位,R8用来限流,那就奇怪了。钳位也就钳到电源轨,但是运放的输出电压不可能超过电源轨啊,那还钳什么?

网友A:
去掉也可以,不去也行

网友B:
去掉应该不行吧。
如果是想把R8短路掉,那么C11也跟着没有什么卵用了。

那倒是的,一短路,C11就没有补偿作用了

网友C:
搞明白@我一下

网友D:
R8去掉了,直流电平就无法通过了,电容的反馈环路会导致直流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去掉了,直流电平就无法通过了,电容的反馈环路会导致直流为零。

额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去掉R8是短接R8的意思,否则就不是跟随器了

网友E:
都是按理想运算放大器思路,当然不知R8和C为何要加了。

@6688hyc ,把输入端的差分电容,共模电容考量进去,就不能去掉R8及C了。
我猜想是相加电容补偿,但是又不能再反馈回路单独加电容

网友F:
C11是100nF,这个电容容值可不小,通常采用这个容值的是做积分,并联的R8电阻值一般取10K以上吧,这里又取这么小!
所以楼主需要确认同相端输入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

采样的是电池包的放电电流,信号通过霍尔传感器取出的。应该算不上是高频信号吧

网友G:
没用。
直接短路是一样的。

网友H:
这是同相放大电路,去掉电阻就成跟随了

同相放大?放大几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11是100nF,这个电容容值可不小,通常采用这个容值的是做积分,并联的R8电阻值一般取10K以上吧,这里又取 ...

如果此电路用于低频或直流,此电容参数未尝不可,用于高频及数字信号放大传输,就有问题,大大压缩带宽。

前辈 这个是采样的电池包的放电电流,信号通过霍尔传感器取出的。

网友I:
是一个二阶低通,用跟随器隔离,C9电容量被截到图外不知多少,猜是100nf,那么截止频率是500Hz。如果这样,R8C11这样取值,补偿不了多大作用。

您好 我想问下运放带宽限制的问题 方便加个QQ吗 519462271
顺便问一下,这个是一阶低通,还是二阶低通?
您好 C9的确是100NF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是一个二阶低通,用跟随器隔离,C9电容量被截到图外不知多少,猜是100nf,那么截止频率是500Hz。如果这样, ...

两阶无源低通,R10C9和R9C12各一阶。

网友J:
从取值上看,没什么用,短路就行了。

网友K:
此拓扑乃容性负载专用,C11 不能单用,
R8 可不跟 C11 並联但要改接到负载端,如这图。

网友K:
有两种情况,R9 是必须的,
容性负载,或超过四份一波长的传输线,
挂容性负载是宽带放大器,不是积分器,因为容性负载传到输入端成了高通,而「积分器」(C11)是低通,两种反馈互补。

网友L:
其实这个电路在平时用的低频电路中,电阻电容作用不大,但是在高频电路中就不一样了

网友M(2020-06-07):
电阻的作用是为了消除失调电流的影响,电容可以补偿相位滞后,课本里都是没有RC直接连上去的,现实中都有RC改善电路性能,当然指标要求不高成本又要求低的话可以去掉

网友N:
这个R8在跟随原理中视同值为零,但在具体电路中,或会遇到平衡、稳定等问题,不建议轻易改变设计或规范。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在运放的正丶负输入端內部有钳位二极管时,这个电阻必须加入,并联的电容是因应此电阻的,避免高频域时衰减 ...

请教下为何 "在运放的正丶负输入端內部有钳位二极管时,这个电阻必须加入"  ?

网友Q(2022-03-26):
应该是退饱和的,防止C1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R:
补偿偏置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