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问题TEMPCR

楼主(2018-11-13):
NUC029XAN自带了温度传感器,在ADDR7通道可以读取到采样值,但是,手册找了很久也没发现有采样值和温度的转换关系啊,所以,有大神可以告知一下,采样值和实际温度的关系么。谢谢

楼主:
有新唐官方大佬在论坛么,请赐教一哈,谢谢

楼主:
自己找到了,方便下个有缘人吧。

网友A:
哈哈,是啊,常见问题,新唐管网已经提供了。还有个方法就是线性归纳。因为测量的结果跟温度是线性关系,可以测量一组数据后反推公式。

网友B:
是的,官方有个专门针对各种问题答疑的板块

网友C:
貌似前两次读取的还要丢弃。可能刚开始读的两次不会太准。

网友D:
解决了就好,手册上其实有提到的。

网友E:
这个只能测内部温度。

网友E:
可以监测MCU是否发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新唐官方大佬在论坛么,请赐教一哈,谢谢

可以加我QQ386923934,以后有问题都可支持,我是代理~

网友G:
楼上代理懂技术?

网友H(2018-12-17):
引用 网友G:
楼上代理懂技术?

我们公司有新唐的FAE,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I:
厉害了,这个贴收藏。

网友J:
仅仅作为内核温度监控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测环境温度百分百不行。

网友K:
029LAN现在价格怎么样

网友G:
貌似好几个型号都是这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