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对管进行串口数据隔离可行吗?

楼主(2018-11-13):
现有一个方案,串口通信不能用光耦隔离,只能用红外对管进行隔离,这种红外对管支持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吗?如果能的话速度最高能做到多少呢?

楼主:
通信波特率只能到9600吗?115200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考虑光纤。若两边电位相差巨大,可考虑s型光纤走向并灌封。

网友B:
有专门的232隔离芯片的。

网友C:
红外对管也属于光耦啊! 红外的IrDA可以达到115200

网友D:
估计你的传输是既有隔离还有物理距离,所以只能采用红外线对管。
红外线对管传输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做好互相的光屏蔽,效果也不错,波特率嘛,理论上几十K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E:
为啥不直接用光耦

楼主:
谢谢,有推荐的红外对管的型号吗?

网友F:
这种红外是不是你想要的?波特率115200,距离几十毫米。http://180.97.253.76/www.vishay.com/docs/84597/tfbr4650.pdf

网友G:
可以,但注意需要调制,否则受环境光线影响很大,通迅距离也极短。IrDA就是相关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