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debug dowmload Flash 不连续

楼主(2018-11-13):
我debug download 到flash  程序不能运行(程序单独用jlink下载能正常运行),用jlink读出后发现程序写入的不联系,规律是每间隔1K有数据,相邻的1K 没有数据

楼主:
已上次故障的图片现象!

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

网友A:
跟连续不连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你下载设置的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连续不连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你下载设置的是怎么设置的啊

-DROMSTART=0x8000000
-DROMEND=0x8077FFF

// Data in RAM, STM32F103RBT6, 64KB SRAM
-DRAMSTART=0x20000000
-DRAMEND=0x2000FFFF
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那我就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了

网友B:
用ST-LINK试试

网友C:
明显是FLASH烧写算法错了,或者选错型号导致烧写算法错误。同一系列有的FLASH为1KB每页,有的为2KB。

网友D:
怀疑是你程序漏洞

网友E:
启动文件没有被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