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HAL库操作外部中断——实战操作(转载)

楼主(2018-11-13):
一、Cube配置
需求:使用PD10作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控制LED(PD12-PD14)
1.选型
STM32-F4-Discovery使用的是F407VGT6.
2.使能时钟

楼主:
3.设置GPIO
PD12-PD15对应4个LED,设置为输出
使用PD10作为外部中断,于是PD10设置为GPIO_EXIT10

楼主:
4.根据F4-Discovery硬件配置时钟
外部8MHz晶振,系统频率设置168(最大只能设置168,这个可随便设置)

楼主:
5.配置
5.1首先配置GPIO的PD10(外部中断输入)
5.2配置GPIO的PD12-PD15
5.3配置NVIC
由于只有这一个中断,所有优先级都设置为0

6.最后生成工程就行了。

楼主:
二、Keil程序
需求:外部中断触发,改变四个LED的状态。
再说一遍中断执行顺序
(1)PD10的中断服务函数
(2)中断服务函数原型

楼主:
(3)中断处理函数
(4)回调函数(用户在main.c中重写)
while(1)就不要动了,目前用不到。

楼主:
编译,下载,齐活。

楼主:
最后再补充一点,中断初始化的问题,在mian.c的main()函数中只有下面几个初始化函数:

楼主:
那么中断的初始化去哪了呢?
其实,中断初始化的代码被放置到GPIO初始化函数MX_GPIO_Init(void)里了:

网友A:
关于中断优先级这个 就是用的默认的吗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呀